续流二极管如何选型

楼主(2014-06-03):
请问下有人知道在500W48V电机驱动电路里,在场效应管两端加的续流二极管该选什么型号吗,谢谢大家!

楼主:
电机的额定负载电流是15A,空载是1A,我现在是空载调试,二极管耐压耐流该怎么选呢!谢谢大家赐教!妹纸在这有礼了!如果能告诉我场效应管该怎么选就更好了!因为我只知道场效应管耐压要选2倍额定电压。不知道耐流怎么选!

网友A:
妹纸好,妹纸爆照,马上就有大神来解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妹纸好,妹纸爆照,马上就有大神来解惑了!!~~~~

会不会被封ID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不会被封ID的啊

不会,先上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先上再说

大神们就不能好好回答问题吗= = 求赐教啊,卡了好几天了的说

网友C:
个人认为续流二极管一定要耐住反向电动势,不要被击穿,其续流电流要耐得住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续流二极管一定要耐住反向电动势,不要被击穿,其续流电流要耐得住额定电流 ...

你好,那就是大概得选100V15A以上的二极管咯?这好少管子啊= =

网友D:
电机的没弄过,其他行业用用过大功率MOS;
MOS选型,关注几个参数:Vds、Ids、Rds、功耗特性、Vgs开启电压、饱和工作电压等 ;就知道这些了。。。
降额30%差不多了吧,MOS管有寄生体二极管的,也能过大电流;顺便注意下,停机瞬间感应的峰值电压,这个还蛮大的,可以加个吸收电路;
妹子  顶你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没弄过,其他行业用用过大功率MOS;
MOS选型,关注几个参数:Vds、Ids、Rds、功耗特性、Vgs开启电压 ...

你好,我就是停机瞬间场效应管子就被烧了,具体原因不知道是耐压不够还是我没加续流二极管呢,应该是被反电动势击穿了吧?我的管子耐压耐流是75V75A的75N75,有人说管子内部的二极管没太大作用,要在外面并联续流二极管来吸收反电动势,是这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的没弄过,其他行业用用过大功率MOS;
MOS选型,关注几个参数:Vds、Ids、Rds、功耗特性、Vgs开启电压 ...

在管子外面并联续流二极管可以充当吸收电路麽?

网友E:
不传照片可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传照片可不告诉你。

= =我想请问下MOS管里集成有续流二极管的话还要再在外面并联续流二极管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 =我想请问下MOS管里集成有续流二极管的话还要再在外面并联续流二极管吗 ...

不传照片可不告诉你。

据我了解普遍电机的控制频率都是15K左右,一般都是利用mos本身的二极管续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传照片可不告诉你。

据我了解普遍电机的控制频率都是15K左右,一般都是利用mos本身的二极管续流的。 ...

谢谢!但是,我电机是48V500的无刷电机,本身MOS管带的够用吗

网友E:
mos的二极管参数的电流和电压跟mos本身的参数是一样的,mos能满足二极管也能满足。

照片呢,不传照片我认为你是男的来骗大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的二极管参数的电流和电压跟mos本身的参数是一样的,mos能满足二极管也能满足。

照片呢,不传照片我认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F:
很多场效应管本身就有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多场效应管本身就有续流二极管

可是我看到有些网友建议在外部两端还是要并个二极管续流,是不是内部的不满足要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0W48V电机

你的应该是有刷电机单管单向驱动,需要在电机上并1.5倍耐压的二极管吸收线圈电感反压

你好,我的是无刷电机,采用三相全桥逆变电路,这是我的A相原理图。我目前是没有在MOS外面并二极管,然后烧的是MOS管,电机是48V500的,额定负载电流是15A空载电流是1A,我一直是空载调试,请问我烧管子是因为没并联续流二极管还是我管子耐压不够呢(管子选的是75N75,耐压耐流75V和75A)。附件是我的驱动电路图。我烧管子的情况是这样的,上电后电机正反转正常,关电源后再开电源,电机不转,然后发现有一组管子的上下桥都坏了,不知道是在拔电源后烧的还是再上电的时候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mos的二极管参数的电流和电压跟mos本身的参数是一样的,mos能满足二极管也能满足。

照片呢,不传照片我认 ...

这个是真的吗?  寄生出来的二极管能通过的电流和MOS本身一样吗? 这是工艺决定的吗?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还特地帮我看了芯片。实际电路中我用的是IR2101(因为没买到2103...),但我在驱动信号里有设置死区时间3us(就是检测到下一个霍尔信号时先关掉所有驱动信号3us才开启相应换相信号)。IR2101内部的HIN和LIN都有几K的下拉电阻,所以我没加有下拉电阻。我试过不接电机的话倒是没有出现烧东西的问题。问题总是在运行后关电源那一时间或者再上电那一时间出问题,烦死了,再烧管子就没钱做了,谢谢你的建议,我去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最好是有实际经验的人来回答了

看起来是上下管共态导通所致,而跟续流二极管无关。

感谢你的回答,还特地帮我看了芯片。实际电路中我用的是IR2101(因为没买到2103...),但我在驱动信号里有设置死区时间3us(就是检测到下一个霍尔信号时先关掉所有驱动信号3us才开启相应换相信号)。IR2101内部的HIN和LIN都有几K的下拉电阻,所以我没加有下拉电阻。我试过不接电机的话倒是没有出现烧东西的问题。问题总是在运行后关电源那一时间或者再上电那一时间出问题,烦死了,再烧管子就没钱做了,谢谢你的建议,我去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真的吗?  寄生出来的二极管能通过的电流和MOS本身一样吗? 这是工艺决定的吗? ...

我感觉该不一样吧,,实际上我小白,不能肯定。。。但看到有些人即使管子有二极管在内部,但还是会在外部并二极管,我也搞不懂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IR2101是独立的上/下管驱动,不像IRS2103那样面向半桥驱动带互斥和死区保护。

估计是你的程序问题了,特 ...

可是,我看过驱动信号波形,它们是互补的,没有在某个时间内都是高电平哦,

楼主:
谢谢~我按照你的方法尝试一下。
人长得磕碜就不不上了免得影响大众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就是停机瞬间场效应管子就被烧了,具体原因不知道是耐压不够还是我没加续流二极管呢,应该是被反 ...

我没弄过电机 意见仅供参考哈

电机正转、反转时MOS管能用手摸否?烫吗? 如果不烫 应该驱动没什么问题

下面的电路是我们产品上用过的,容性负载通过5m左右的铜线连接到DC+ 、 OUTA两端,框中元件作用如图中所示,可以参考下

网友:
骗子!没照片,楼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弄过电机 意见仅供参考哈

电机正转、反转时MOS管能用手摸否?烫吗? 如果不烫 应该驱动没什么问题

谢谢你!我电机运行过程不烫,停下来也不烫。烧的时候也不烫,所以应该是被击穿的咯?

网友I:
是上下共通还是反电动势引起故障,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同功率阻性负载替代电机。

如果继续烧,那么。。。
如果不烧了,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上下共通还是反电动势引起故障,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同功率阻性负载替代电机。

如果继续烧,那么。。。

愿闻其详啊!后面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真的吗?  寄生出来的二极管能通过的电流和MOS本身一样吗? 这是工艺决定的吗? ...

是的,书中描述如下:

扩展描述:

from “Demystifying 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电机运行过程不烫,停下来也不烫。烧的时候也不烫,所以应该是被击穿的咯? ...

试试楼下的方法,换功率电阻试试,线也要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书中描述如下:

好人一个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楼下的方法,换功率电阻试试,线也要短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书中描述如下:

原来如此!谢谢!那就不用加续流二极管了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还特地帮我看了芯片。实际电路中我用的是IR2101(因为没买到2103...),但我在驱动信号里有 ...
问题总是在运行后关电源那一时间或者再上电那一时间出问题,烦死了,再烧管子就没钱做了,......

一定是上、下管出现同时导通的状况!不是偶尔,而是总是。
仔细分析、查找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