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USBASP遇到的怪问题,请AVR高手解答

楼主(2014-06-03):
做了一个USBASP(M8),做好后,只有一次写了05-6-23这个版本固件能工作,然后用其它固件全不能工作,奇怪的是,再写入这个固件,也不能工作了,换过M8芯片,仍不行,又做了一块板子,仍不行,用USBTRACE监控,发现在枚举,配置过程中全正常,一进入userfunction后,USB会进入STALL状态,然后不再工作,为了调试,把固件移值到M32上,但是,在M32上工作又正常!外围电路一样,在汇编下比较生成的M32和M8代码,除了调用和跳转长度不一样外,全部一样,很困惑,所以请教一下。感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有关USB的协议和USBSASP的代码全看一遍,认为没问题,现在只能怀疑硬件有问题,但,涉及的硬件只有芯片,晶振,电阻,全换了几遍,仍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V-USB挺好用的。要么是电路的问题,要么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硬件有问题,别去找软件的原因,这个东西成熟的很。

网友A:
检查芯片熔丝位的设置,是否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2014-07-13):
这个东东,本论坛里面多的是啊,随便搞个就可以正常使用的,不过在制作时,注意熔丝位的设置,一般都有说明的,

网友(2014-08-29):
引用 网友A:
检查芯片熔丝位的设置,是否使用外部晶振。

AVR的熔丝位之类的东东,一直不大懂。。。。

网友(2014-10-13):
我做的,有的正常,有的插上去直接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一直没搞懂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