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移动电源竞赛 MCU-HR7P201 硬件调试直播,求指导

楼主(2014-06-03):
先看图:

原理图: PDF格式

我的现在的环境:

/*修改帖子22:0

写出 您的测试方法,我来测试.  填补后面的空格, 一点小小要求要替我考虑一下我的环境.
*/

-------------------------------------------------------------------------------------------------------------------------------------------------------------------------
现在面目:

调试记录:

电源设置:5V CC模式 100mA

第一步 USB输入确认

(1)断开D3(SS14),Q10(AO3401). USB_电压确认是否为5V? 输入电流<0.2mA?  确认

(2)断开R3(10欧姆),R34(1K),恢复D3(SS14),短接U7:17_18_19三个引脚 .VOUT_电压确认是否为4.8V? 输入电流<1mA?  错误, 原因:(AO3401 D-S引脚交换位置) 修复后正常

发现错误 1: AO3401 D-S引脚交换位置

(3) 恢复Q10(AO3401). [VOUT]电压确认是否为5V? 输入电流<1mA? 确认

(4) 恢复R3(10欧姆).[VDD]电压确认是否为3.3V?输入电流<1mA? 确认

(5) 电源设置为3.5V,6.0V . [VDD]电压确认是否为3.3V?输入电流<1mA? 确认

电源设置:5V CC模式 100mA
(6) [VDD] [GND_S]  加100欧姆电阻, [VDD]电压确认是否为3.3V?输入电流 35 - 30 mA? 查看输出波形.注意观察上电"高过冲".确认,

电源设置:5V CC模式 20mA
(7) 跳线短接U7:20_13两个引脚,[VDD]电压确认是否为3.3V?输入电流<1mA? 确认

(8) [V_IN]电压确认是否为2.5V?输入电流<1mA? 确认

(9) 电源设置为3.5V,6.0V . [V_IN]电压确认是否为1.75V,3V?输入电流<1mA? 问题? 输入电压>5.5V后 [V_IN]电压直接输出3.3V.  5.4V输入时刻,  [V_IN]为2.68

电源设置:5V CC模式 600mA

(10)[USB+] [GND_S]  加10欧姆电阻,[I_CH] 电压确认是否为0.5V?  确认

电源设置:5V CC模式 100mA

(11)热敏电阻确认 ?  确认 [V_TMP] 21度时刻输出1.56V, 手捏热敏电阻1.33V

第二步 电池输入确认
电源设置:3.7V CC模式 100mA

(12) 短接JP1 1_2引脚, [D_PWM]跳线短接U7_1脚, 确认[VOUT]电压确认是否为3.5V? 输入电流<1mA? 确认,  但[V_IN]和[IN_DET]都有电压, 应该将R54(100K)移动至G_S极.

(13) [V_BAT]电压确认?输入电流<1mA?  电池电压3V. [V_BAT]_[GND_S]电压 1.52 ,电压4V. [V_BAT]_[GND_S]电压 2.01 确认.

第三步 输出反馈确认

(14)电池电压4V, [V_OUT] 电压确认?   [V_OUT] 2.01,确认

(15)电线串接电阻100欧姆网络:[VDD]-[PSW],  负载接入100欧姆电阻,电池电压4V,输出多[VOUT-]-[VOUT+]V? 电流多少?,输出极性确认?确认,   [VOUT-]-[VOUT+]3.7V,极性确认,输入电流38

电源设置:4V CC模式 600mA

(16)负载接入10欧姆电阻,电池电压4V,输出多[VOUT-]-[VOUT+]V? [I_OUT]? 输入电流多少? 确认[VOUT-]-[VOUT+]3.6V,[I_OUT]0.327V,输入电流355mA

(17)断开电线串接电阻[VDD]-[PSW],改为[PSW]-[GND_S],[LOAD]-[VDD]串接一发光管,接入负载10欧姆电阻瞬间能看到发光管闪亮一次?  确认

/* 修改帖子:2014-6-04 20:08  5楼内容更新只楼主位.
第四步 升压测试
[D_PWM] 直接施加 50K 5%占空比,负载弄一个100O欧姆, 然后调占空比. 看输入电压可变化

电池 4V    50K 5%占空比,   DC:[VOUT-]-[GND_S] 4.4V  AC:7 mV

电池 4V    50K 10%占空比,   DC:[VOUT-]-[GND_S] 5.85V  AC:17---20秒下降14 mV

重要提示: 要拆掉D4(SS14)ZD1(6V2),

//电池 4V    50K 10%占空比电感输出端波形和控制源波形

(19)短接JP1 2_3引脚,[D_PWM] 直接施加正3.3V电压,  看硬件升压功能?   发现输入电流非常大.升压效果不明显. 疑似因电感还是10uH.  不想拆先测完降压再试试.

另外发现一个问题. JP1 1_2_3引脚没有任何短接的时候输入电源直接进入恒流模式.    显然Q3(FS8205A)已经导通...   我在Q3(FS8205A)的 4_5引脚下拉一个100K电阻. 测试上电没出现道通现象.

*/

第五步 降压测试 2014-6-04 20:08

撤销[D_PWM]施加信号,去掉输出负载.

(21) [C_PWM] 直接施加正3.3V电压,USB输入电压3.7V  确认电池[BAT+]-[GND_S]电压大约0? USB输入电流小于1mA. 确认

(22) [C_PWM] 直接施加正0电压,USB输入电压3.7V  确认电池[BAT+]-[GND_S]电压大约3.7V? USB输入电流小于1mA. 确认

(23) [C_PWM] 直接施加 50K 5%占空比,电池用100欧姆代替, 然后调占空比. 看输入电压可变化,查看电感波形. 和电池波形
发现问题.  调整占空比5%-80都不会有波形出来.都是一条直的线.直接输出3.7,  将USB输入电压下降至3.3V  输出波形立刻来了. 问题出在[C_PWM],刚刚调试的时候施加的是3.3 PWM电压.
USB输入电压大于[C_PWM],所以.

//USB输入电压:3.3V 50K 80%占空比

第六步 流水灯测试
.....................这一步略过吧? 好不好?

第七步 数码管
/*修改帖子: 2014-6-5 3:38
(24) 连接HR10M的时候, 建议先拆掉 R4,  连接成功率大大增加.

真值表计算

下面是测试代码:

*/
最后一步直接加手机吧.....

网友:
看直播,板凳都没了

楼主:
第四步 升压测试
[D_PWM] 直接施加 50K 5%占空比,负载弄一个100O欧姆, 然后调占空比. 看输入电压可变化

电池 4V    50K 5%占空比,   DC:[VOUT-]-[GND_S] 4.4V  AC:7 mV

/*修改帖子22:44
电池 4V    50K 10%占空比,   DC:[VOUT-]-[GND_S] 5.85V  AC:17---20秒下降14 mV

*/
/*修改帖子23:06
重要提示: 要拆掉D4(SS14)ZD1(6V2),
*/

楼主:
出去一下. 1点再回来,可能就去睡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辛苦了   2点了  还在弄

网友:
牛人啊,顶,楼主相当专业。好像这个移动电源成本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啊。

网友:
此帖必火啊

网友A:
家体睡得越来越晚了啊,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体睡得越来越晚了啊,加精!

因为 去送媳妇去上班. 回来吃了一个夜宵..所以睡不着了. 就再折腾一会

网友B:
体积这么大?楼主设备很齐全啊,这个比较给力,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体积这么大?楼主设备很齐全啊,这个比较给力,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楼主的设备是电工的标配啊~~

网友:
问楼主两个问题:

为何用2路检测呢? 为何加个二极管呢?

这部分既是一个同步buck又是一个同步boost?buck工作的时候U6不也工作了?

网友C:
楼主加个boost芯片是为了防止软件调试不成功么准备的么?

那如果buck软件调试也不成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加个boost芯片是为了防止软件调试不成功么准备的么?

那如果buck软件调试也不成功呢? ...

这个电路是 老陈 整合了多个方案. 您可以使用其中之一.不使用.拆除即可.

主要还是看这里:  这里是前期讨论贴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449-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478-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494-1-1.html

"为何用2路检测呢? "
V_IN: 测试当前输入电压是多少.  IN_DET: 是唤醒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 老陈 整合了多个方案. 您可以使用其中之一.不使用.拆除即可.

主要还是看这里:  这里是前 ...

看了一下,每个帖子都是不同的方案,您能否直接回答一下我楼上的2个问题呢?

网友:
被楼主的图闪瞎了眼,楼主用心了啊

网友:
海尔移动电源竞赛 MCU-HR7P201 硬件调试直播 MARK

网友:
做的漂亮,喜欢这样认真研究的

网友:
论坛升级等了两天还是没看到图!!!

网友:
干得不错!工具很专业呀,羡慕、嫉妒、恨。俺只有一块像样的万用表加两个脑(1个电脑+1个人脑).
楼主能否针对移动电源板搞点简易上手的例程和说明?方便大家先练练手,再做深入探索。

网友(2014-08-06):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

网友:
顶一个!期待开源啊。

网友:
设备挺全

网友:
好久没来

网友:
兄弟,感谢分享,我就想知道这样的单片机去哪买的?救你这个学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