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管脚接mosfet的问题

楼主(2014-06-03):
最近在学习18B20多点测温,18B20可以用寄生电容的方式用两线进行通信,下面是我看到的别人画的图,对mosfet不大熟悉,向大家请教了:
1、为什么不用三极管而要用mosfet?
2、mosfet可以如图直接接到单片机管脚吗?好像G要比S电位高才能导通的吧,图中那么接不是无法导通吗?
3、如果图可用,应选择那种型号的mosfet ?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用的是PMOS, 低电平导通

楼主:
谢谢,能告诉我用什么型号规格的Pm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