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栅极波形

楼主(2014-06-04):
测量栅极的波形   在中间那段   有两处明显的毛刺   不知道是哪里参数的

网友:
300V 的电压

网友:
看错了,我以为是门级,一看电压不对

你这是全桥电路,另外一半工作时对数字示波器的干扰吧

楼主:
24v的电压

网友A:
好像是另一个管子导通的时候传过来的电压。上面并联一个小的电容可以减小这个干扰。可以查找“如何去掉MOS管振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另一个管子导通的时候传过来的电压。上面并联一个小的电容可以减小这个干扰。可以查找“如何去掉MOS ...

在哪里并电容?

楼主:
打开驱动部分后   12v的电压波动非常大

网友B:
楼主,问下标配的探头能测300多伏电压吗,我一直不敢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下标配的探头能测300多伏电压吗,我一直不敢测

没有300v    电池供电的  只有24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300v    电池供电的  只有24v

你的Y轴不是已经调到100V一格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Y轴不是已经调到100V一格了吗

这个我也不清楚

网友B:
你把探头的x1,x10开关拔一下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探头的x1,x10开关拔一下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这个不影响吧

网友:
诡异的示波器

网友A:
把你的电路图贴上来。GS端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电路图贴上来。GS端并电容。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6%8C%AF%E9%93%83

网友:
示波器串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