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晶振问题

楼主(2014-06-04):
大家好,最近两天同事搞了一下蓝牙,画了一块CC2540蓝牙的板子回来。元件焊接上去发现可以下载程序,下载程序之后,单纯操作IO口正常。但是32M
的外部晶振一直都没有输出电压。焊接天线上去发现,连程序都下载不进去了。找了很久都没有发现问题。希望路过的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你要设置外部晶振 才会有用的.程序下载不进去!看 调试手册呀 接口要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设置外部晶振 才会有用的.程序下载不进去!看 调试手册呀 接口要弄对

谢谢楼上,后面发现是焊接的问题。不过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用两个电阻100k对电源分压,模拟测量电池电量。发现只要将AD脚接到分压端,电压就下降到0.4V左右了,原本应该是1.4V。万用表测量时正确的。
望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2015-10-20):
端口是不是有什么模式要设置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