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输出如何做一个稳压电路

楼主(2014-06-04):
在做一个LED调光电路,准备在普通的LED灯中加入MCU和wifi的电路用来无线调光。
目前的LED电路普遍采用的是恒流源,对于调光和减少光衰都有好处。
但是如何在恒流源后做一个3.3V的稳压电路来给MCU和wifi芯片供电呢?
请各位大神给指点指点。

楼主:
因为LED调光的电流基本在240ma以上,所以稳压管应该不好用,这么大电流的稳压管性价比太低了,稳定性也差。

网友:
直接用线性稳压,我就直用7805,稳定工作一年了,不过是自用,不是产品

楼主:
用线性稳压,是不是要考虑输入电压的范围?因为恒流源的电压是和外部负载成正比的,最大的电压应该为断路电压。
假如我量得恒流源的断路电压30V,然后最大负载时为10V,那么我就要选用一个输入耐压包含30到10V这个范围的,且输出电压低于最低10V的线性稳压器件?
这样的做法能稳定吗?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线性稳压,是不是要考虑输入电压的范围?因为恒流源的电压是和外部负载成正比的,最大的电压应该为断路电 ...

计算功耗,如果不大于电源芯片的升温范围,是可以用的。

另外比较好奇楼主的led驱动,空载30V,带载10V,这电源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功耗,如果不大于电源芯片的升温范围,是可以用的。

另外比较好奇楼主的led驱动,空载30V,带载10V ...

呵呵~这个是打个比方,并非实测值的~
主要是为了明确芯片选取的范围值。

楼主:
刚才用恒流源和控制板搭了一个调光电路,用PWM信号控制MOS来闭合断开LED的电流回路。
但是在轻载,也就是调光PWM信号为5%duty circle的情况的恒流源电压如图:

而在重载,也就是PWM100%duty circle的情况下,恒流源输出电压如下图:

发现如下问题:
1.在轻载的时候,电压波动很大,LED闪烁很严重
2.在重载的时候,电压波动较小,LED无闪烁
3.PWM信号频率3Khz,但是有器件有啸声。
4.在调光指令接收时,无线模块消耗19mA电流,LED会闪烁一下。

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
1.目前LED灯多数用的都是恒流源,比之恒压源有很多优点,但是调光LED用PWM控制电流的时候,必然会引起电压的跳变,这样的情况下,用恒流源做调光是否还合适?
2.在较低的duty circle情况下,为什么电压跳变的如此剧烈,而且频率和PWM的频率不一致,这是恒流源设计上的缺陷吗?(淘宝上买的5W的恒流模块,芯片用的9011),

网友(2014-09-01):
引用 楼主:
刚才用恒流源和控制板搭了一个调光电路,用PWM信号控制MOS来闭合断开LED的电流回路。
但是在轻载,也就是调 ...

LZ恒流源是什么电路?是恒流芯片吗?给个型号参考一下,如果不是芯片是自己搭的话,可否给个电路图,我最近也对开关恒流源感兴趣,想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2014-10-30):
恒流源只能限制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