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求帮助K60 PWM死区(已解决)

楼主(2014-06-04):
现在一个客户想了解 K60的PWM死区设置,支持几个独立通道的死区?说明手册中提到    死区插入可以提供给每个互补对  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KE06如果用内部时钟,在CAN总线通讯时是否会发生错误

网友:
既然是想嵌入死区,肯定是PWM互补输出的时候才用到的,你还是好好看看芯片手册吧,英文看不懂可以去找中文的,我以前发过贴传过中文的,你去找一下吧

网友:
楼主,你好!
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插入死区设置应用于PWM互补输出的模式中。
三楼的网友说的很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KE06如果用内部时钟,在CAN总线通讯时是否会发生错误

我这段时间调USB的时候,发现不能用内部时钟来做USB,因为内部时钟根本配置不出来USB需要的48M时钟,只能用外部的才可以用!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KE06如果用内部时钟,在CAN总线通讯时是否会发生错误

应该是不可以啊,因为CAN时钟的容错率为1.58%,使用内部时钟应该达不到这个要求,就想USB对时钟要求也挺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KE06如果用内部时钟,在CAN总线通讯时是否会发生错误

正如6楼所说的那样,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如6楼所说的那样,不可以!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啊,因为CAN时钟的容错率为1.58%,使用内部时钟应该达不到这个要求,就想USB对时钟要求也挺高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段时间调USB的时候,发现不能用内部时钟来做USB,因为内部时钟根本配置不出来USB需要的48M时钟,只能 ...

谢谢:)

网友:
不客气,如没有其它问题请将标题标志已解决吧。
如果还有问题,咱们再交流!

网友:
助人为快乐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