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能下载,无法进入debug,请碰过这种情况的帮看下

楼主(2014-06-04):
MPLAB版本8.50
ICD能下载,一切正常,但好像程序没跑,无法进入debug,报错如下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MPLAB ICD 2
Target Device PIC16F877A found, revision = Rev 0x8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ICDWarn0015: Program memory has changed since last program operation?  Continue with Debug operation?
ICD0200: Operation Aborted (Warning 15).
ICD0069: Debug:  Unable to run target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configuration bits配置如下

网友:
貌似配置位有问题

网友:
你如果用石英晶振的话就不能用RC,要用XT

楼主:
原来这个片子里不带内部振荡器的,加了外部晶振就好了,谢谢各位,手册没看清楚

网友A:
下次一并把所用的型号也放上,这样才好知道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一并把所用的型号也放上,这样才好知道具体情况

又发现一个问题,用ICD2给PIC16F505下载程序,5V供电没问题,当用3.3V时不稳定,大多数时候下载不成功,再换成5V供电又可以烧录了,不知道您了解不?

网友:
你注意配置程序仿真端口哈,一般PIC都有两个仿真端口1,和2,不管你的配置,两个端口都能下载,但是仿真的话,必须把端口配置正确才行,否则不能仿真。

楼主(2014-08-06):
引用 楼主:
又发现一个问题,用ICD2给PIC16F505下载程序,5V供电没问题,当用3.3V时不稳定,大多数时候下载不成功, ...

已解决,新买了个picKit3,用这个来给芯片供电,将电压调至3.75V再烧录,没有问题,都可以烧录

网友(2014-09-11):
以前用非管方的icd2一直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