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1主带100个从机,求推荐无线模块

楼主(2014-06-04):
要求如下:
1.工业现场100个测温点,每个点10分钟左右采样一次温度数据传给主机;
2.从机用电池供电,所以要求低功耗,不采集温度时能进入休眠状态,主机则不需要考虑低功耗;
3.通信距离50米内。
莫元实在不多,已经拿出身家的一半了,请坛友推荐合适的无线模块,之前看过nrf24l01,主要是很便宜而且资料较多,不知道能适应我这个场合不能?

网友:
可以的,24l01采用广播模式发送

网友:
淘宝上就有NRF2401距离远,便宜,低功耗,而且还是模块化的

网友A:
50M以内电池供电应该比较容易搞定,如果中间阻挡比较少,不需要+PA,可以星型直接通信.
另外如果没有双向需求的话,你干嘛不用433M的FSM模块,就是安防上常用的那种,轻易可以有大功率,并且待机时几乎零功耗.只取决于单片机.很低成本就可以做到一节12V电池供电一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M以内电池供电应该比较容易搞定,如果中间阻挡比较少,不需要+PA,可以星型直接通信.
另外如果没有双向需求 ...

100个节点工业现场长期运行。存在时间同步的问题。

网友C:
  我就在做这种类型的设备。。。广播模式?关键是100个从机如何依次汇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个节点工业现场长期运行。存在时间同步的问题。

温度测量,数据量很小,所以发送时间很短,而且单向的,你不可能自发送一次,需要小于可接受时间多次发送,这样才能保证不丢包.数据冲突的可能性也很低.当然如果你对数据接收的成功率要求很高.那就必须采用双向的.不知道你对价格的敏感度如何.知道有一个工业方案.石化勘探经常使用.电池寿命5年,但模块好像过千.凌特而特的.
如果价格敏感,有要求通信成功率高,可以模仿凌特尔特的方案,不过开发量比较大.只有100个可能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测量,数据量很小,所以发送时间很短,而且单向的,你不可能自发送一次,需要小于可接受时间多次发送,这样 ...

每个周期丢几个数据可以接受。而且这只是一个工作点需要100个测温点,实际一个厂房里要几十到上百个这种工作点,这样下来可能就要几千个模块儿了。还得解决不同工业点通信不能冲突的问题,所以到时可能要通过信道进行区分。不知道你说的433M 的FSM可行吗?如果不行,用nrf24l01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在做这种类型的设备。。。广播模式?关键是100个从机如何依次汇报吧。。 ...

请问,您用的什么无线模块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测量,数据量很小,所以发送时间很短,而且单向的,你不可能自发送一次,需要小于可接受时间多次发送,这样 ...

这个工业温度反应变化还是比较慢的,不需要准确率太高,偶尔丢包可以接受。

网友D:
24L01做过,星型结构加链式路由拓扑,距离可根据路由节点拓展,时序是M序列随机交错的,10秒一个点,单片机用的stm8s003,平均功耗25uA左右,电主要被单片机耗去了,如果用430可以做到10uA以内。

网友D:
你这个场合用24l01没问题,节点如果只发送的话推荐用SI24R1,其他有接收要求的用24L01,因为SI24R1发射功率高,但是接收灵敏度略差,两个芯片可以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场合用24l01没问题,节点如果只发送的话推荐用SI24R1,其他有接收要求的用24L01,因为SI24R1发射功率 ...

谢谢你,如果24l01可以的话,那工作模式是怎样的呢?是从机每隔10分钟唤醒,直接发送给主机数据?

网友E:
这个还是小心。。 2.4G本身有弊端。你的环境是工业现场是否对2.4G 干扰严重?是否有障碍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小心。。 2.4G本身有弊端。你的环境是工业现场是否对2.4G 干扰严重?是否有障碍物?  ...

有什么弊端?之前试过研华的2.4G模块,可以通信,但他那个要卖1K多一个,太贵了。

网友:
ZIGBEE如何?

最多6万多个。

网友F:
推荐Zigbee,24l01貌似同时只支持6个设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推荐Zigbee,24l01貌似同时只支持6个设备

如果是轮询机制,24L01可以支持5字节的无线地址码,你说可以有多少个从机……

轮询机制的话,所有从机把地址设为自己分配到的唯一ID;主机从ID列表里逐个取出、修改无线地址、发命令、读取应答,然后取出下一个ID……

网友:
接收模式还是很耗电的。所以应该制定一种机制:
主机第一次成功联系到某从机时,先同步双方时钟,然后给从机指定一个周期唤醒;该从机到那个点就唤醒接收命令。
考虑到双方时钟有积累误差,可以每个命令都携带主机的时钟信息,从机自动校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弊端?之前试过研华的2.4G模块,可以通信,但他那个要卖1K多一个,太贵了。 ...

2.4G 穿墙性差。 容易受到干扰。我还真没有见过2.4G用在工业产品中。
周围多个WIFI 对2.4G 影响很重。

网友:
100个节点同时通讯有点困难的啵。我觉得还是主机分时按地址召唤比较靠谱,或者从机加时钟片子,各从机错开时间给主机传数据。定点主机广播同步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G 穿墙性差。 容易受到干扰。我还真没有见过2.4G用在工业产品中。
周围多个WIFI 对2.4G 影响很重。

听说zigbee也是工作在2.4G,但zigbee貌似很成熟吧?

网友H:
回楼上 zigbee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楼上 zigbee功耗大

晕了,zigbee不是以低功耗著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轮询机制,24L01可以支持5字节的无线地址码,你说可以有多少个从机……

轮询机制的话,所 ...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周期丢几个数据可以接受。而且这只是一个工作点需要100个测温点,实际一个厂房里要几十到上百个这种 ...

24L01模块,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有阻挡,就必须用+PA的,而且,屏蔽的稍微严重点,+PA的也没办法直接跟上位机联系.不过它的优势就是双向,另外带宽大,很容易避免冲突和做中继方式连接.不过编程和调试就会增加工作量.声表的FSK模块,最大的好处是功率大,编程容易,价格也便宜.
100个点,接受偶尔丢包,这两款都可以,就看你的代码编写能力和是否考虑以后扩展.10分钟发送一次,应该很容易做到电池供电一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了,zigbee不是以低功耗著称的吗?

你找相关的SOC资料看看,RX和TX电流都不小   通信还要组网什么的,时间也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L01模块,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有阻挡,就必须用+PA的,而且,屏蔽的稍微严重点,+PA的也没办法直接跟上位机联 ...

加PA功耗直接上去了。 LZ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2.4G 穿墙性差。 容易受到干扰。我还真没有见过2.4G用在工业产品中。
周围多个WIFI 对2.4G 影响很重。

你错了,凌特尔特的工业数据采集方案,就是用2.4G的,只是价格是天价,国内只有户外石油勘探/水电站大坝这类的有钱地方才能用的起.不过效果,那也是杠杠的.基本上安上不用调试,就可以走了.一节电池可以运行5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错了,凌特尔特的工业数据采集方案,就是用2.4G的,只是价格是天价,国内只有户外石油勘探/水电站大坝这类 ...

凌特尔特  网上查不到。 2.4G本来就有这个弊病,咱家展会各个家的2.4G 都相互影响,直观表现距离短了。在无线应用中主要是楼宇控制和智能家居使用较多。2.4G基本没有 ZIGBEE 主要是它的协议不错,可以组网。

2.4G的功耗一直居高不下,蓝牙4.0出来把功耗降了下来。

有机会了解一下 凌特尔特。

网友I:
觉得Zigbee应该合适,
成本可以接受的话直接用XBEE模块。

网友:
TLSR8666 应该满足你的要求,空旷距离无PA大概80m,不过不知道会不会对个人有技术支持
我做过有个项目是一个网关+500盏灯,无线控制全部同时开关,基本没有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L01做过,星型结构加链式路由拓扑,距离可根据路由节点拓展,时序是M序列随机交错的,10秒一个点,单片机 ...

请教大神,您说的星型结构我懂,链式路由拓扑不太明白。另外M序列随机交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主机一直接收,从机随机一个时间间隔依次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觉得Zigbee应该合适,
成本可以接受的话直接用XBEE模块。

成本还是希望越低越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L01模块,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有阻挡,就必须用+PA的,而且,屏蔽的稍微严重点,+PA的也没办法直接跟上位机联 ...

前辈说的433M FSK是不是那种超再生模块?如下图。这个能设置信道吗?如果到时需要100个点与另外100个点区分,避免冲突,就必须要设置不同的信道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说的433M FSK是不是那种超再生模块?如下图。这个能设置信道吗?如果到时需要100个点与另外100个点区 ...

这些模块频率是固定的,你如果有设备,可以微调下,偏移开常用的频率.数据通信主要是靠随机时间来避免冲突的,完全避免冲突不可能.所以低端的安防门磁这些就采取发送10-100次来避开冲突.由于数据量小,时间非常短,所以数据碰撞的机会不大.这就好比现在精子银行送出的精子是不告诉你捐献者是谁的,理论上有可能会有血缘关系的兄妹碰到一起,只不过放在60亿人口的大数据理,机会小到比买彩票还低而已.
100个终端,这些超再生模块大约可以支持1.2k-9.6K的速率,考虑到前导码,一次数据不到0.1S,当然,你不可能一次就能准确接收,至少得连续发送3-5次.这样时间在0.5S以内,一百个终端,需要的时间在1min以内.数据碰撞肯定会发声,当是不会那么严重而已.如果要求100%收到,除了双向,没有简单办法了.给每个终端分配一个频点,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成本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网友J:
我们新出一个spider模块,低功耗,家用可以接200+个终端,工业的话可以接6W+个终端,可以发资料给你了解一下哦

工作电源2.8~3.6V

调制方式GFSK

工作频段240-930Mhz

传输速率50Kbps
频偏±25KHz
最大发射功率20dBm

接收灵敏度–126dBm

工作电流≈3mA

SPIDER 终端通讯模块说明

休眠电流≈7uA

接口方式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新出一个spider模块,低功耗,家用可以接200+个终端,工业的话可以接6W+个终端,可以发资料给你了解一 ...

你这是透传模块儿吧,这种模块能进入休眠状态吗?因为不是时刻都要收发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模块频率是固定的,你如果有设备,可以微调下,偏移开常用的频率.数据通信主要是靠随机时间来避免冲突的 ...

嗯,谢谢前辈,我这两种模块都申请一些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楼上 zigbee功耗大

看你怎么用的,跟你程序设计有关系,芯片功耗还是挺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透传模块儿吧,这种模块能进入休眠状态吗?因为不是时刻都要收发数据的。 ...

可以进入休眠状态的

网友:
我现在正在做这个,用在农业温室内测温湿度的,从机锂电供电,工作状态下约40ma,待机100ua,从机主动发送数据,主机被动接收,5分钟发送一次数据,发送时间可调,用的是厦门四信的zigbee模块,STC15系列单片机,2000mA电池估算大致能用到4-5个月

网友:
stm8+4432;话说现在电表都是4432

网友:
推荐ZIGBEE模块,50m很简单,恩智浦,TI的都可以

网友:
需要反馈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使用STM32F030+SI24R1      250K 速率,板载PCB天线,视距150m,频率范围 2400Mhz-2525Mhz, 如果设置信道在 ...

谢谢指点,也感谢前辈推荐的LED驱动芯片,我已经都购买了,现在画板到时做测试。

网友(2016-12-15):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弊端?之前试过研华的2.4G模块,可以通信,但他那个要卖1K多一个,太贵了。 ...

研华的货  就是贵    但是它的组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