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买台Agilent 34401A表,但有所顾忌,请教下大师们

楼主(2014-06-04):
如题,主要顾忌:精度如何?自己手头没高精基准源,高精电阻,测不出精度;
TB上AG34401a价格2200左右了,感觉可以接受的价格了,但TB的浑水很深.
商家说:"这仪器自检PASS 百分百OK 自检方法就是先按住SHIFT 键再开机,听到B的响一声后松开按键他就自检了
       我都说了卖了那么多年,只要自检过来的机没有退货的
       进口的仪器有没毛病他自己会告诉你"
我不太信他的话
如何确保精度?如何验机?
请大家帮下我

网友A:
我买的是实体店的机器,比网上贵一点,挑的机器后面原厂封没破的。出厂已经10年的机器了,然后送到计量站做测试,出证书,一次通过,全部项目合格。

网友:
二手的东西都不包精度的。
这机子在38hot上二手的比较多,价格也差不多2200~2300之间。
卖家一般都会有精度测试的照片,但不包精度。

网友B:
测量准不准和机器能不能自检是两回事
还有些老机器,是要开机用一段时间才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准不准和机器能不能自检是两回事
还有些老机器,是要开机用一段时间才会出现问题 ...

其实我也考虑过,买个全新的5位半的,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实体店的机器,比网上贵一点,挑的机器后面原厂封没破的。出厂已经10年的机器了,然后送到计量站做 ...

做计量,大概多少钱?
兄台,你是在哪做的校准阿?

网友:
个人感觉完全用不上,而且这种二手的估计都没有校准的,除非你真的烧基准,到时标准电阻,电压电流源,哪一个都比你的这个表贵!
去年头脑发热败了台吉时利2000,现在放在座子下吃灰

网友:
可以到38度看看,水浅一点

网友C:
做计量,大概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考虑过,买个全新的5位半的,有保障,

嗯,关键看测试的东西是不是必须要这么高精度,真的要这么高精度了是容不得半点马虎,也不是省不省钱的问题了,如果不能满足要求,花钱再少也是浪费
对于很多个人爱好者,如果觉得自己没把握找到有保障的二手货,全新的五位半台式表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计量,大概多少钱?

要看送到什么计量部门了,地方的,省市级,国家级
六位半表 从几百元到一千多都有,我这边经常送检的北京国家计量院官价是1680元,是最高级别的,出具的证书全国都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送到什么计量部门了,地方的,省市级,国家级
六位半表 从几百元到一千多都有,我这边经常送检的北京 ...

多谢李工指点,我决定放弃34401a了,平时真的使用不到这么高精度,最多用到小数点三位,无必要6位半
我在淘宝跟你联系过

网友:
买FLUKE的吧,8845比34401好很多

网友:
我买了34401就后悔了,直流很好,但是交流档,尤其电流差的要命。

网友:
LZ买K2000吧,更实惠点。

通常,机器自检通过是不会有毛病的,但是一旦有毛病就是疑难杂症了,很难搞得那种。

网友(2014-08-14):
可以买白菜基准,自己校对。白菜基准,淘宝75元,店主会标定,我回来用我的全新安捷伦5位半测试基本一个字不差

34401可以方便的自己校准,不用开机箱的。

2手的东西,确实没有保证,不过34401这个技术确实很成熟,我2手的买了一台,是01年生产的,校对后感觉和全新的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
用新表去检验旧表的方法可以不?

网友:
我入手了一台K2000修过后校准的,900左右,回来用得还不错,测老杨收来的3路可编程电源,设定5.00V,测得:05.00157vDC,最后一字在飘

网友:
直接买一手的,不然等着你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