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B-programmer烧写遇到问题

楼主(2014-06-04):
最近在用NEC的单片机,型号比较老,是78f0362,使用minicube2烧写不成功,错误和连接图如图片所示,请教使用过的兄弟姐妹帮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用minicube2?是的话确认下M开关位置是否选对,还有烧写时钟

网友:
始终没有选择对,右下角port那里。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