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443 看门狗复位 RAM内容

楼主(2014-06-04):
msp430G2443 看门狗复位会产生一个PUC, 这样 RAM内容都清零了,但有部分RAM内容需要在看门狗复位后还原到复位前的值,以保证显示的连续.怎么做好?

网友:
有复位中断的话把RAM DATA写入FLASH,启动后搬回RAM里。要不外置带电池RAM。

网友:
有个专用的修饰变量的限定词,可以在复位的时候不清0处理。

网友:
RAM内容都清零是初始化程序做的事情,可以先判断是否是看门狗重启,如果是就不要初始化ram

网友:
定义全局变量时在前面加上__no_init就不会清零了,但是冷启动时该变量的值随机。

楼主:
谢谢大家,向5楼说的那样就行了,PUC只是清的寄存器,变量是编译器里的启动文件清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