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前所未闻小问题,求大礼们指教

楼主(2014-06-04):
         如图,最近在keil下用J-Link V8在线调试时,每次单步运行,运行一步,中间就会有出这样一句提示一闪而过,这是我用QQ截图的。
然后当出现这样的提示是,原来都是正确的程序现在都不能正常运行,各变量,寄存器的值都是乱的。现将我的程序的相关信息作点介绍,
望大神们帮忙分析下。
        我用的片子是NXP的LPC1768,这个程序套了一个叫CooCox CoOS的系统(听网上说这个是盗版uC/OS-II,各用过的可以当成uC/OS),
程序只建了一个任务,除这之外没调试这系统任何东西(因为还不怎么会用这个系统,是基于某些原因才用的),内存分配了128K。我不知道
这问题是不是和这系统有原因。另外,整个程序用到的内部资源,包括4个Timer捕获,两路PWM,一个uart,CAN总线,两个GPIO中断,系
统节拍时钟,AD转换。

  本人学单片机也一段时间了,一般的问题也基本遇到过,但现在这个问题却是让我摸不到头脑,现在比赛在及,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详情请参考:论坛通告:封锁ID、获得注册邀请码、恢复被封ID、投诉必读
好家伙,连续三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详情请参考:论坛通告:封锁ID、获得注册邀请码、恢复被封ID、投诉 ...

   哦,对论坛规矩不太清楚,因为心太急,故想多发向个,早找解决问题

网友:
标题不合格、重复发帖,将会被封锁ID。详情请参考:论坛通告:封锁ID、获得注册邀请码、恢复被封ID、投诉必读  好家伙,连续三问;;

网友:
这是要封ID的节奏,不懂规矩发贴的时候上面有红字注明也不看吗?见过很多浮躁的工程师都这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