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的多个定时不能同时工作吗???

楼主(2014-06-04):
   最经想写一个程序就是要把所有的128的定时器用上,但是发现8位定时器和16位定时器无法同时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其代码如下: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define PWM_ddr      DDRB
#define PWM_port     PORTB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volatile uint a=0,b=0,c=0;

#define LED_port     PORTC
#define LED_ddr      DDRC
#define LED_pin      PINC

//输出波形
void TIMER1_init()
{
        TIMSK = 0X00;
        TCNT1H = 0x00;
        TCNT1L = 0x00;
        TCCR1A = 0xab;
        TCCR1B = 0x09;    //
        TCCR1C=0X00;
        OCR1A=0x0300;     //OC1A 输出 75%占空比
        OCR1B=0x0300;     //OC1B 输出 75%占空比
        OCR1C=0x0300;
}
//工作在定时方式
void TIMER3_init()
{
        TCNT3H = 0x02;                                //定时溢满值是500US
        TCNT3L = 0x0c;              //所需值为524
        TCCR3A = 0x00;
        TCCR3B = 0x01;//1分频
        TCCR3C = 0X00;
        ETIMSK=0X04;
//        ETIMSK |= (1<<TOIE3);   //使能定时器3中断
}
//工作在定时方式
void TIMER0_init()
{
        TCCR0=0x01;
        TCNT0=0X7c;              //定时溢出事件为100us
//        ASSR=0x08;                         //外部TOSC1触发
        TIMSK|=(1<<TOIE0);
}
//测速计数
void TIMER2_init()
{
          TCNT2=0x00;
          TCCR2=0x07;             //外部时钟,上升沿
}
//测速计数
void INT0_init()
{
        EICRA=0X03;       //上升沿产生中断
        EIMSK=0X01;       //外部中断使能
}

void IO_init()
{
        LED_ddr=0xFF;
        LED_port=0xFF;
     //DDRB=0XFF;
        PWM_ddr|=(1<<PB5)|(1<<PB6)|(1<<PB7);
}

int main()
{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TIMER2_init();
        TIMER3_init();
        INT0_init();
        IO_init();
    sei();
        while(1)
        {
        if(TCNT2==100)
        {
                TCNT2=0;
                LED_port|=(1<<PC2);
        }
        if(c==100)
        {
        LED_port|=(1<<PC3);
        c=0;
        }
        }
}

SIGNAL (TIMER3_OVF_vect)////定时溢满值是500US
{
        cli();
    TCNT3H=0X02;
        TCNT3L=0X0c;
        a++;
        if(a==1000)
        {
        LED_port|=(1<<PC0);
        }
        else if(a==2000)
        {
        a=0;
        LED_port&=~(1<<PC0);
        }
        sei();
}

SIGNAL (TIMER0_OVF_vect)   ////定时溢出事件为100us
{
   cli();
   TCNT0=0X7C;
           b++;
        if(b==1000)
        {
        LED_port&=~(1<<PC1);
        }
        else if(b==2000)
        {
        b=0;
        LED_port|=(1<<PC1);
        //LED_port|=(1<<PC1);
        }
   sei();
}
SIGNAL (SIG_INTERRUPT0)
{
    cli();
        c++;
        sei();
}
解释有问题,请高手回答!!!!!!

网友A:
AVR的各定时器之间呢都是独立的模块,都可以独立的工作,请查看相应的数据手册,查看是否配置错误。

楼主(2014-09-10):
引用 网友A:
AVR的各定时器之间呢都是独立的模块,都可以独立的工作,请查看相应的数据手册,查看是否配置错误。 ...

thanks ,我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