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设置好时间可以读取,单片机断电后再上电就不能读

楼主(2014-06-04):
pcf8563单片机上电后设置好时间可以读取,单片机断电后再上电不设置初始时间直接读就不能读到时间,求各位大侠解
pcf8563是cr1220单独供电的。

网友A(2014-07-08):
这个要看你的电路和程序了,很多时候都是电路不对和程序问题造成的。

楼主(2014-11-18):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电路和程序了,很多时候都是电路不对和程序问题造成的。

我现在没办法,只有先读取里面的时间在写进去,时间就走了,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没办法,只有先读取里面的时间在写进去,时间就走了,囧

初始化没有弄好吧
贴程序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没办法,只有先读取里面的时间在写进去,时间就走了,囧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能否交流一下

网友(2024-02-02):
我也遇到 我感觉是单片机往pcf8563写数据的时候 突然断电  就会破坏里面的数据    没有找到办法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