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HV 波纹很大

楼主(2014-06-04):
很大的波纹  怎么回事
尝试过增加输入电容   依然无效

网友A:
上布线图,电容要用高频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布线图,电容要用高频的那种。

网友A:
布局不好,只能增加输出电容试试了。

不过你用的是贴片点解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不好,只能增加输出电容试试了。

不过你用的是贴片点解电容吧。

是贴片的
我换成2200uf试试

  布局哪里有问题   怎么修改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解够呛啊   换个容量大点的试下     有独石电容吗  可以试下  你的波形是5V后面的还是12V后面的 ...

测量的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解够呛啊   换个容量大点的试下     有独石电容吗  可以试下  你的波形是5V后面的还是12V后面的 ...

独石电容哪有那么大的啊

网友:
原理图上用的是稳压管   你用的IN5822就是普通二极管啊   还是只用in5822的封装

网友:
规格书上就是1N5822,5822是肖特基管。

网友:
>>你用的IN5822就是普通二极管啊
1N5822 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是不是前级电源的问题,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C:
2576的工作频率好像不止几十K赫兹吧

网友D:
我也是这么用,而线从来都是乱布,哪里放的下放哪里,没出现这情况,  万用板胡乱搭也没事啊

输出电容换直插的电解电容试下

网友E:
明显是开关冲击嘛,仔细看pdf,重新布线。。。

网友:
看看电感的最大电流够不够

网友F:
楼主换成肖特基看看先把。

网友:
看样子是要量产平衡车了。

网友:
也可能是不是纹波,而是系统里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换成肖特基看看先把。

5822就是肖特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这么用,而线从来都是乱布,哪里放的下放哪里,没出现这情况,  万用板胡乱搭也没事啊

输出电容换直 ...

贴片的电解和直插的电解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开关冲击嘛,仔细看pdf,重新布线。。。

我感觉也是按照pdf说的那样布线的啊     不知道哪里不合理了

网友:
电流不是太大的话可以看下XL7005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也是按照pdf说的那样布线的啊     不知道哪里不合理了

U5在哪儿?

1、把U5、D9、和反馈回路最短化,D9、L1和U5的连接线宽能做多宽做多宽。。。
2、电感量要够,国产的你就加倍吧
3、滤波电容值,国产的你就加倍吧,耐压值也加倍

网友F:
你这个肖特基二极管的地和后面两个输出电容的地是怎么连的?我在顶层上没看到他们连在一起。你看下ds。里面要求地要严格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肖特基二极管的地和后面两个输出电容的地是怎么连的?我在顶层上没看到他们连在一起。你看下ds。里面 ...

悲剧了   我是连到敷铜上的  没有全部接到一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肖特基二极管的地和后面两个输出电容的地是怎么连的?我在顶层上没看到他们连在一起。你看下ds。里面 ...

我去飞线试试

网友:
输入端怎么没有0.1的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576的工作频率好像不止几十K赫兹吧

2576貌似就50K的,2596的15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76貌似就50K的,2596的150K。

查了下,2576确实是52KHz工作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U5在哪儿?

1、把U5、D9、和反馈回路最短化,D9、L1和U5的连接线宽能做多宽做多宽。。。

电容加倍   都试过了    毫无改善    直接测量2576出来的12v波形,波纹超大,还是斜的 (没有经过后面的电感电容,测量的电感输入脚)

网友G:
1、没看到U5,估计你这个是U5第2脚离 L1 D9 太远了

网友:
芯片价格?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没看到U5,估计你这个是U5第2脚离 L1 D9 太远了

原理图上的U5是pcb板上的U4

网友:
话说5V一竖格子,这还能用纹波来描述吗……

网友G:
换个肖特基的二极管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个肖特基的二极管试一下吧

二极管确实是肖特基的

网友:
1、电感参数不能,可能只注意了电感量,测没有注意磁通密度(磁芯过小)及线的载流量(线径过小);2、买到了假货,山寨的片子可能有这种问题,之前就碰到过。

网友:
估计芯片是国产假货

网友:
找代理商要几个样片,x宝全部是假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容加倍   都试过了    毫无改善    直接测量2576出来的12v波形,波纹超大,还是斜的 (没有经过后面的 ...

这是电感输入端的对地波形是吧?开关波形?楼主你的负载很轻是吧?开关切换到断续模式。
现在进展如何?
建议你把电路原理图修改好,更新出来,要不每个来看论坛的人都觉得你的元器件用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电感输入端的对地波形是吧?开关波形?楼主你的负载很轻是吧?开关切换到断续模式。
现在进展如何?

现在毫无进展   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
楼主你好。要不换种思路。自己用面包板搭一个同样的lm2576电路出来。看效果如何?

网友:
1. 输入电容ESR要小,要多电容并联获得小的ESR
2. 输出电感要大点,但不能饱和
3. 输出电容要大,最好也是多电容并联
4. 续流二极管耐压偏低, 5822好像只能20V出头点
5. 还有纹波不能空载测量。空载纹波是很大的。

网友:
跟电容关系不大,铺整块地也没问题。换不同数值的电感试下,最好加个负载再测。空载和有负载是不一样的。

网友:
同意25楼的意见,你的地回路有严重的问题。

还有,楼主以后做板子,不要把过孔放在焊盘上,不良习惯。自己做东西问题不大,公司做产品上量了会大量不良。

此外,一看楼主敷铜就是很随意的敷铜的,用网格恐怕是为了好看吧,低压大电流不建议用网格敷铜,载流不好且不利于散热。

再有,目测楼主AD基本没设置规则,那个大电流焊盘和地之间只有十字焊盘,这限制了电流,并且可能会导致EMI问题,也不利于散热。
AD好不好用,能不能用好是个先决条件。Plane-PlaneConnect 在Constrains下设置新规则,条件设置为GND网络与任意,焊盘链接为Direct Connect。

无论是高低频,大小电流,关注地回路都是十分必要的,或者说至少不会使情况更糟。

最后,我怀疑你的测试方法也可能存在问题:因为1V无论如何都是太大了,简直不能叫纹波。你用示波器的地直接连输出电容的地(不要加导线什么的),测输出电容另一管脚的纹波,再连接电路板电压入口的地,测量此输出电容的纹波,做下对比。

忘了个楼上说的,DCDC最好带额定负载测,找个大个的金属外壳的好的电阻做负载,再测量。

网友:
贴个敷铜的链接。
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23547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