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列用STlink或Jlink仿真需要几根线,下载需要几根线?

楼主(2014-06-05):
STM32取代8位单片机,有的时候板子要做的很小,那么问题出来了。
stm32用STlink或Jlink仿真都要用到一个20pin的接头,这个接头尺寸很大,板子上没有放这个接头的地方,另外20pin接头的焊接费也要4毛钱,这无疑是增加了成本。
那么有没有几根线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我看一个图片上显示STlink用4根线能下载。
我想知道,下载最少几根线,仿真最少几根线?

像M0系列的产品(STm32F030F4P6),MCU总共才20pin,这样的MCU如何用最少的线数进行仿真和下载?

另外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
jtag调试 和 串型线调试SWJ
这个2种调试有什么区别,在Keil里如果设定jtag或SWJ?

还有一个东西叫ISP,那么这个ISP是仿真方式还是下载方式?好像2跟线就可以

刚找到了一遍文章也许能一定程度上解答问题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187.htm

网友:
不算电源供电,STM8需要两条线,STM32需要四条,不知道对不对,楼下回答。

网友A:
STM32F103 我在用swd模式下 只要2根线(不算电源),可以仿真可下载

但是我最近买了一块STM32F4 用SWD模式下死活不能仿真和下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用SWD下载  算是上电源和地一共就四根线

网友:
需要四条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 我在用swd模式下 只要2根线(不算电源),可以仿真可下载

但是我最近买了一块STM32F4 用SWD模式 ...

电源线可以不要,难道你地线也可以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可以不要,难道你地线也可以不要的?

地线肯定要啊

我后来把reset接上 就可以仿真STM32F4了

网友C:
理论上不算电源,两线,CLK,CLD,但是仿真或下载时需要一个复位信号,所以最好加一根RST线,三线仿真

网友:
用JLINK的SWD的时候需要4根线 VCC GND SWDIO,SWCLK.
用STLINK只需要3根线:GND,SWDIO,SWCLK.
因为JLINK里面有转换芯片,需要VCC提供电源,而STLINK则没有。

网友:
都没有说明是板子自供电还是通过下载器供电。
要是自供电还要VCC做什么,3根线就行了

网友(2014-07-23):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不算电源,两线,CLK,CLD,但是仿真或下载时需要一个复位信号,所以最好加一根RST线,三线仿真 ...

REST也可以不要的吧,软件上选择自动复位

网友:
9楼正解,

网友:
需要5根线,2根电源线,一根CLK,一根SWIO,一根目标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