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后 MPU6050融合后的数据突变

楼主(2014-06-05):
请问 MPU6050经过融合的数据  静止时数据很好   但电机启动后   pitch轴数据没有大的变化   但ROLL轴却直接偏了10度左右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胡猜的,感觉是磁场影响——才想起来这里面没磁罗盘

网友:
震动吧,电机一转加速度计读数蹭蹭的变化,陀螺仪校准了么?加速度计滤波了么?

楼主:
校准了  采用的四元数方法融合  振动对数据的影响应该两个轴都有才对,  现在pitch轴数据很稳   分别查看了两个传感器的输出  是加速度导致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只影响一个轴

楼主:
加速度计没有采用软件滤波   采用自身的硬件滤波   软件滤波是必须的吗?

楼主:
请问下  电机启动后  姿态数据变化多少范围之内是可以容忍的

网友:
你是一体的机器吧?如果不是的话,一般将IMU这块在机器上做防震处理.如果是的话,试试加计软件滤波吧,有效果的!

网友(2014-07-18):
楼主  你的加计滤波成功了没   你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震动的影响   我试了一些滤波算法不成功  不知你的怎么样了可否交流一下呢

楼主:
我的是传感器本身出了问题   重新焊了一个   数据就稳了     我的融合是算法就是用论坛上的四元数    对加计只进行了滑动滤波

网友:
只进行滑动滤波  效果就很好了?我也只进行了滑动滤波电机打开后还差个3度左右  估计是我机械方面做的不够好  你是怎么处理的?我下一步打算用matlab设疑一个低通滤波器

楼主:
我的是微型四轴  电机用AB胶固定.   整个数据处理过程:加计滑动滤波的值与陀螺仪值通过四元数融合    我看过匿名四轴的程序  也是这么处理     如果你采用的MPU6050 你可以移植DMP确定是否是硬件问题    DMP给出的姿态角是很好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你解决这个问题四轴基本就很好了

楼主:
我的是传感器本身出了问题   重新焊了一个MPU6050就好了        你可以咨询下10楼的朋友    看看他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