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光纤PON组网

楼主(2014-06-05):
首先说一下我对光纤不熟,

最近遇到个项目,想用光纤转485,类似一个MODBUS主机,与N个从机通讯。

  想用1X9单纤双向模块, 这是通过双向不同波长来实现的,一般是成对使用,使用时跟串口一样要交叉连接:
A:TX1310/RX1550
B: TX1550/RX1310

因为要一对多通讯,想组成光纤PON一样来使用,当然不是走以太网。

设想中使用时,主机使用A, 从机使用B
光纤用分光器连接。

问了一下淘宝卖模块的人,说理论上可以,不过没试过。

哪位大侠了解?

不然的话,就要做一个集线器了,模块用得太多,也不见得稳定。

另外,如果模块是PECL 电平,有没有 一个集成IC,包含  了 一路PECL 转TTL+一路TTL转PECL的?

楼主:
附上个PON介绍: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buHEmaflEzqhfj6q-o_

网友:
你直接买光模块   要求双向的 然后要求下速率就可以了。  要么你就买现成的成品吧  双向没有一点问题。

楼主:
LS:

1:你是说用这种双向光模块直接PON没问题?

2:不想用现成收发器。一个是从机体积有限制,二是主机端要用N个收发器

网友:
楼主知道不玻璃光纤哪里好买。

网友A(2014-08-19):
楼主找到PECL信号的转换方法了吗,我用比较器转换出来的TTL信号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找到PECL信号的转换方法了吗,我用比较器转换出来的TTL信号不对

没有,这个光纤 晢时没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