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一个AC220V至DC200V15A电源,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4-06-05):
如题,需要一个这样的电源,然后PWM输出,驱动一个180V 3000W的直流电机。望各位坛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至少你应该说说需不需要隔离,大神们才好指点。

网友:
自己做可靠性堪憂,建議找專業的廠家.

网友B:
这么大功率,对一个不了解电源的人来说有点难度,直接买一个现成的,便宜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你应该说说需不需要隔离,大神们才好指点。

不需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功率,对一个不了解电源的人来说有点难度,直接买一个现成的,便宜还简单 ...

哪里有,推荐一个?

网友:
拉姆达电源,要找一下,这电源做工好,可靠

网友(2020-03-08):
电容器老化电源就是要200V 5a的!

网友:
挖的一手好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