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8845A 6位半表的蜂鸣器,电阻档坏了,上照

楼主(2014-06-05):
不晓得哪位好心人能贡献个原理图,或者指点一二,可能哪里坏了,哈哈,先谢过~

照片拍得不清晰,还望见谅
板子器件放得横平竖直,挺有大厂风范

网友:
好东西啊 电路图不太可能有的

网友:
拍得有点模糊,元器件型号不是很清楚..........

网友:
通断档跟电阻档都坏了?
二极管档呢?如果也坏了,应该是内部电流源挂掉了。

网友(2014-07-30):
好机器!但是这种修复估计比较难,没有电路图,也没有详细的维修手册。

网友A:
LZ出不,出的话PM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出不,出的话PM我

哈,公司的,出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公司的,出不了~

既然是公司的就没必要自己折腾了,找FLUKE的维修站吧。即便是你修好,这表的电阻档估计也需要重新校准

网友(2014-09-25):
怎么不找Fluke官方维修啊,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公司的,都应该去官方修的

网友:
FLUKE的维修站  ,看看运气的,价格未知

网友:
fluke的维修费价格不菲。公司的还是建议送修。

网友(2015-01-28):
我好像看到跳线了,是不是二手货

网友(2017-08-09):
电路板,工艺真好。

网友(2018-02-22):
8842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