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8中,wxWidgets界面上的控件、QT的信号槽都要靠手工代码?

楼主(2014-06-05):
习惯用微软的IDE,所以安装的wxWidgets、QT都是想在VS2008里面使用。

问题1:wxWidgets在VS2008中使用,界面控件这些全部都要靠手工敲代码实现?不能跟VC、C#一样有界面设计工具,拖放控件?

问题2:因为不用Qt Creator ,所以QT的界面用Qt Designer来画,但是信号/槽的添加也需要纯手工实现?不能跟VC、C#一样双击控件添加消息响应函数?

网友A:
問題二:Qt slot人工寫代碼太正常了。
不但slot,連widget我都是人工寫xml的。
但有時候覺得xml還是不夠可靠,乾脆寫入C裏。
於是就有長篇大論的widget擺放C代碼。
不要問我寫C多麻煩,我會告訴xml有多肏蛋。不要問我xml有多肏蛋,我會告訴你creator更肏蛋,肏蛋。

雖然手寫C是麻煩,但每箇細節都是自己親手佈置的。衹要library不出問題,就沒有問題。
用xml的可靠性和C差不多,而且簡短清晰,但有些細節仍需用C來補刀。比如下拉列表初始化後選擇第2項,xml就做不到了吧。
creator的話,我纔不用哩。誰他媽知道你幫我生成了甚麼代碼?代碼生成出來,我還要人工一行行地檢查下。多謝了,我還是自己寫吧。

网友B:
wxWidgets是有个wxFormBuilder去设计界面的,设计好以后生成xrc文件,放到你的工程中去用,类似VC里面的rc资源文件,这个和Qt的Qt Designer很类似,只做界面部分。对于Qt来说,如果你是集成到VS中,那做界面你只能用Qt Designer了,对于信号/槽的绑定,可以有一个列表add,但对于自己写的槽是不支持可视化去添加绑定的,只能是手工去写connect。还有个就是Qt各控件的信号都默认连接了一个名字为on_xxx(控件名称)_xxx(信号名称)的槽。比如说你有个pushbutton,名字为button1,那你只要声明并实现一个名为on_button1_clicked()的槽,就可以和button1的clicked信号连接,而不用手工再去加一个connect,省了点功夫。对于要能像VC或C#那样双击能直接生成并绑定一个事件,暂时还没发现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二:Qt slot人工寫代碼太正常了。
不但slot,連widget我都是人工寫xml的。
但有時候覺得xml還是不夠可 ...

比如一个按钮,虽然用代码控制其位置、大小不难,但是远没有在设计工具上看起来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wxWidgets是有个wxFormBuilder去设计界面的,设计好以后生成xrc文件,放到你的工程中去用,类似VC里面的rc ...

了解,wxFormBuilder才10来M大小,看起来还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