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迹空气果拆解:什么让这颗球卖这么贵(转载)

楼主(2014-06-05):
        在我们评测过的空气检测仪产品当中,墨迹空气果 Airnut,是当中最特别的一个。拿起空气果的一刻,你会被其出色的交互和外观所吸引。通过挥手与点按,就能轻松了解到当前空气质量、CO2 浓度以及温湿度。而它的外形同样让人陶醉,整个球型外壳采用的是阳极氧化铝一体成形工艺,经过细致打磨,质感已不输某水果牌的笔记本电脑。

  但从发布的那天起,外界对这款产品最大的非议却一直停留在高达 999 元的定价上。但另一方面,墨迹在发布会上强调,空气果是一款严肃的空气检测产品。除了对产品外壳工艺上的执着,墨迹空气果内置了专业级传感器,让她对空气环境的检测做到迅速而精准,但也因此造成成本的高居不下。 日前,爱范儿正式收到一台来自墨迹的空气果工程样机。我们决定在对其评测前,第一时间解开一个疑问:一款定价 999 元的空气检测仪,什么让它成本高居不下,而它的用料是否如墨迹所称,其定价对于专业类空气检测产品已属低价?

  我们一致认为,拆解是找到答案的最佳方式。
Youku事不宜迟,在拆解前, 我们需要工具如下:介纸刀x1,螺丝刀x2,镊子x1。

由于空气果表面并无任何螺丝,因此第一步需要从整个机器上的那块乳白色挡板着手。用介纸刀沿挡板边缘下手就能巧妙地将挡板撬开,露出背后的显示面板。挡板与显示面板由 3M 胶固定,因此在这次拆解中我们将二者分开并不困难。 但墨迹团队透露,零售版的空气果将使用一种“更稳固”的方式固定现实面板与主板。日后如果消费者尝试对零售版的话,显示面板将会对内部结构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因此如果产品出现问题可不要充当尝试独自拆解,送修才是王道。

前置挡板移除后,这时我们正式看到空气果内部第一层——显示面板。上面的主要零部件分别是位于两侧各一组的红外距离传感器,以及一组 2416 LED 灯阵,用于实现空气果上的各种读数与动画效果。 接下来用螺丝刀分别解下中上、左下、右下三颗螺丝,整块显示面板就能轻轻提起。但注意千万不要用力拉,需要先用镊子将显示面板背后的电源线与若干条数据线移除。拆解后得知,这些数据线则与空气果的一些传感器相连,传感器的读数就能显示在显示面板上了。

在进一步拆解前,我们尝试对刚刚分解出来的显示面板进行解构,发现其实显示面板构造也并不简单,有一层 LED 灯阵板,背光板(用于实现空气质量正常或出现异常时显示的绿色或红色环灯效果),还有灯光、电源控制和接收各种读数数据的控制面板等部件。

OK,我们继续往下挖。空气果上层的显示面板移除后,下面其实就是整个空气果的核心了。在取出核心前,我们看到露出的表面上,除了一些的传输线与电源线以外,分别还有一条 WiFi 与 Zigbee 天线。

移除螺丝数颗后我们就可以将核心抽出了。大家可留意上图,老实说整个核心抽出的那一刻,让人想起《钢铁侠》第一集中小辣椒伸手从托尼体内取出过期反应堆的画面。

值得一提,核心取出后,空气果的一体成型外壳已“原形毕露”呈现在我们面前。附在上面的,则是温湿度传感器,传感器的探头紧贴在空气果背后的入风口上,猜测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保证传感器能够读取到最贴近室内环境的数值。 另外,从内部我们更能清楚看到类似奔驰标志式的入风口设计,目测这种设计在进行 CNC 打磨工序时将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回到空气果的核心,这是一个核心零部件的集合体。它的上方是一块金属挡板,而固定在其下面的则是各种零部件。从外部看,周围分别是 WiFi、Zigbee 控制芯片、CO2 传感器、电池、以及用于语音播报天气的音腔组(设有左右声道)。

首先我们选择从最“友善”的 WiFi/Zigbee 控制板下手。移除电源线、天线与螺丝后,就能把 WiFi/Zigbee 控制板移除。我们发现这块控制板背后其实与另一组主板相连。除了一些我们不认识的小元件外,在上面我们看到一块型号为 VS1011 的音频解码芯片,以及型号为 STM32-F103RC 的 ARM Cortex-M3 内核中控芯片。

换句话说,我们取出的这两块相连的主板,其实就是整个空气果的心脏。另外,我们看到中控芯片的主板上的元件并不密集,这些留白是否代表了墨迹已预备了更多未加入的功能?

继续拆,我们这一步则拆除了电源控制板,在上面我们看到露在外壳上的 microUSB 接口,以及一条连接风扇的电源线,电源管理芯片,以及一个复位键。

经过一系列旁敲侧击,能取下的部位都已取下。接下来我们只能从底部着手了。整个核心的底部从外面看是一组风扇,紧贴着空气果背部下面的入风口。我们首先将包围在风扇上的金属罩以及附送的几颗螺丝取出,然后就能轻松将负责抽取外部空气的风扇取出。

没有了风扇的保护,这时候空气果可以说已经是中门大开了。我们优先取出由瑞典厂商 SenseAir 制造的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墨迹多次强调这是一组专业级别的传感器,无论测量精度和相应速度都是专业级水平。 我们尝试在网上寻找这款型号为 S8 004-0-0050 传感器的售价,发现零售价为 330 元左右。当然在大规模采购前提下(例如 10 万粒),售价会大大降低,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相信这类掌握在几家核心厂商的专业类部件,将是导致空气果高售价的“元凶”。墨迹在早前的发布会上曾强调,空气果的定位是专业级空气检测仪,与同类产品相比,他们的定价其实并不高。

接下来,我们将风扇下一个漏斗型的零件取下(目测是将风扇吸取的空气粒子集中送进 PM2.5 传感器的装置),然后再顺道取下在旁边的音腔,这时候整个空气果的核心则只剩下一块 2000 mAh 的电池,以及墨迹定制、用于检测 PM2.5 的专业级别传感器。

从外观看,我们发现空气果中的四大传感器中(温湿度、CO2 浓度、PM2.5),这组检测 PM2.5 的激光散射性传感器所占的面积是最大的。但很可惜在拆解中我们发现,墨迹硬件团队用了特殊的方式组装了这组传感器,以至于我们手上没有合适的工具对其进行拆解。如果强硬拆解的话,可能将会对其造成损坏。 墨迹硬件团队透露,这组定制的激光 PM2.5 传感器的造价大概在 250 元左右。

最后,我们将所有拆解后的零部件以放在一排进行不完全统计。我们从这颗氧化阳极铝的金属圆球上,拆下来的性能零部件总共高达 50 件。

不可否认,近千元的定价的空气果在 200 元出头的同类面前显得毫无性价比可言。但至少通过本次的拆解,我们庆幸能够看到空气果团队为达到他们眼中“严肃空气检测产品”背后,所呈现的高成本投入(专业级测量传感器)、扎实的做工(阳极氧化铝一体成型外壳)、以及为出色产品设计而带来的高难度加工。因此由于墨迹的较高定位,造成售价不可避免过高。从产品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对于一款设计严谨的产品,对于首次踏足硬件设计、制作的墨迹来说是一次可贵的尝试。 空气果依然要走高价路线,墨迹曾表示这是他们的一次试错。

  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观察的是,究竟国内市场对专业级空气检测仪的需求最终能否复合墨迹团队的期望?另外,空气果作为团队口中的“专业级空气检测仪”,高成本硬件投入下,能否在本质上超越对手?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详细评测中找到答案。

转载自         http://www.app111.com/doc/100059016_1.html

网友:
卧槽。这技术很牛啊 。

楼主:
官方宣传视频

网友:
做得还可以哦。

网友A:
你是墨迹的人吗?

网友B:
我对这个PM2.5的测量表示怀疑。PM2.5表示是颗粒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如果对空气比较任何过滤,去除大颗粒的话。用激光散射原理来做,势必影响测量精度。这种散射光极其微弱,不知道使用的是什么光电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墨迹的人吗?

不是啊,这是我转载的。

网友:
确实相当的精致,一个团队能把这个产品从里到外做到这一步,团队的能力还是值得称道的 ...... 尤其是在国内这个浮躁的、顶多只注意个外壳的环境下!

网友:
看这个做工用料999元的定价绝对是良心价了

就不知道测试结果有什么正确性没有

网友C:
热熔胶,又见热熔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熔胶,又见热熔胶!

哈哈 我也看到了

网友:
这才是个像样的产品,

网友:
不错,这个需要标记一下!

网友:
没看到电池............

网友:
传感器就占用了大部分成本了, 所以999应该不算贵。

网友:
这成本还真贵

网友:
看样子很牛叉啊

网友:
全是模块搞的集成而已

网友:
就是价格略贵了,如果能降下来的话,可以买一个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对这个PM2.5的测量表示怀疑。PM2.5表示是颗粒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如果对空气比较任何过滤,去除大颗 ...

不用怀疑,我用光通信的光电探测器(GaAs)就做做过实验,在室内自然光下,十几平房间里,有人走动就能有0.5dB以上的光功率变化,如果在一个密闭无光环境用光谱很窄的光去测试变化,更好测

网友:
问:  墨迹空气果拆解,什么让这颗球卖这么贵?
答:  环境污染

网友:
看起来都是模块化的东西。莫非是方案公司出手的?

网友:
好东东,顶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怀疑,我用光通信的光电探测器(GaAs)就做做过实验,在室内自然光下,十几平房间里,有人走动就能有0. ...

令人怀疑的不是光电管的灵敏度,而是它如何将颗粒计数值转为PM2.5的。Dylos的产品只提供颗粒数量值,这是可信的测量值,而国内的产品基本都是转换为PM2.5了。不同地区的悬浮颗粒种类是有很大不同的,有的是细沙土,有的是有机物溶胶,有的是水蒸汽凝滴,有的是这几种的不同比例的混合。而真正的PM2.5值是单位体积内悬浮颗粒的重量值,固β射线法和振荡天平法才是目前能真正能称作专业定量测量的方法。用这种颗粒计数法测量出来的数值确实能给空气质量一个定性的指标,但说成是专业测量手段就有忽悠消费者的嫌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令人怀疑的不是光电管的灵敏度,而是它如何将颗粒计数值转为PM2.5的。Dylos的产品只提供颗粒数量值,这是 ...

说的对,不过看看国内的很多产品都是忽悠人的,甚至是所谓专业的,他们所说专业无非是测量结果比较精确接近专业仪器测量结果而已,而且看应用环境就知道测的颗粒都是那些种类了,所以针对这些颗粒测量误差不会太大
其实我也太懂这个,巧合我一个同事在研发这个PM2.5传感器,交谈中得知,特殊的波长激光照射遇到不同浓度的颗粒发生散射,去测量光衰减量,通过算法就能得出颗粒密度分别情况,通过校准修正自然就测出所谓专业仪器测出的结果了
此专业非彼专业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怀疑,我用光通信的光电探测器(GaAs)就做做过实验,在室内自然光下,十几平房间里,有人走动就能有0. ...

测是可以测,但是是否能表示测得的值,就是PM2.5。当然由于大颗粒影响,测定可能是PM10 或者以上。以前我也曾经尝试过,将我设计的浊度计探头,从水中提到空气中,确实是有响应的。如果稍微改造下,是否也能测试PM2.5

网友:
国内能把这个做成这样,确实值得赞一下
另外,最厉害的是他能联网,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空气质量,而不是现在,一个城市只有几个检测点

网友F:
不管怎么说

我不会买

但是我觉得值这个钱

网友G:
好像是 有人的 WIFI模块。

这么大的团队,居然是用模块??????????

网友:
用模块有什么不对吗。毕竟这是墨迹的第一个试水的硬件产品。能做成这样。就看看那个结构的复杂,就知道这的花了多少心思才能做出来。程序不算什么。难的是从无到有做出来这么一个外观漂亮的小家伙。估计至少改版了n次才能做成这样的。确实很用心。不过价格这么高,确实不一定好卖,祝他们旗开得胜吧

楼主:
国内的公司一直在努力,这中间有我们大家贡献的力量。要想让中国制造摆脱抄袭和廉价的标签需要我们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我看到了我们的努力,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公司能够像墨迹一样给国人带来惊喜。

网友:
值得鼓励。
其实,我感觉。我们国家的强项就是集成。
不会造CPU,但能让神州飞上天。
大环境如此。

网友:
东西不错,就是价格太坑爹了

网友:
很多产品刚开始卖和后期卖的配置是不同的,都用模块成本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管怎么说
我不会买
但是我觉得值这个钱

哈哈,赞同

网友H:
对led灯阵比较感兴趣,网上居然查不到这么小的有卖的

网友:
又见热熔胶+1
做的不错,希望国内有更多这样的团队做出更多这样的产品。跟某水果比还是没法比,不过起码在追的路上了。国内大部分产品都太浮躁,能朝着精品去做,而不是一味的赚钱,已经很可贵了。

网友:
功夫下的够大。
设计的够精巧。
拆解的也完美。

网友:
我觉的,这是个有远大眼光的产品

网友:
首先说,做工精细,用料下了很大的成本,对得起999这个价格。
其次,估计这个价格 大多数的电工是不会买的,墨迹不是把这东西卖给电工的。
墨迹定义的客户群体 商务人士 和 高级白领级的群体。这个群体应该不会在乎这个价格,在乎的是质感、品质、和空气果确实能带来的 有效的监测数据 和 温馨提醒。那么,在这个节点上 空气果是做到了的。
墨迹初次尝试硬件 全部使用模块觉得完全可以理解,这方面 后面是可以慢慢修正的。
最后,空气果真心不错,也非常欣赏 能抛开短期利益,用心打造一款产品。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EwMzU4MjA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E3ODYxMzg0.html
http://www.36kr.com/p/212106.html

网友:
如何避免PM10以上干扰的,好奇中……

网友:
看起来也不是很复杂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 有人的 WIFI模块。

这么大的团队,居然是用模块?????????? ...

上海庆科的吧?

网友(2014-08-11):
东西做的很好,不过有个问题:你了解了当前的空气状况之后又能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海庆科的吧?

庆科的,我们也用

网友:
很不错啊,一般一个CO2的红外传感器就要上千了,300元的,只能算专业入门级吧。PM2.5估计会更复杂些,PM10可能通过滤网过滤。

网友:
外观不错,内部结构不咋样,特别是排线乱七八糟
功能有待测评
鉴定完毕

网友J:
风扇有什么用?

网友:
拆得还挺干净

网友:
SenseAir
我们用过 国内的代理在成都
确实专业 比什么韩国货好多了

网友:
这个貌似用处不是很大吧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不过感觉用处不大啊

网友(2014-09-11):
拆的这么细!

网友:
这种做产品的态度值得学习

网友:
冒似这东东销量不怎么样吧。。

网友:
看不出这玩意里面居然这么复杂?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风扇有什么用?

取样啊。不过可以想见,在国内使用不长时间就会失效,里面满满的都是灰尘。

网友:
其实我想说,这么一个东西用途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取样啊。不过可以想见,在国内使用不长时间就会失效,里面满满的都是灰尘。 ...

网友:
LZ好人呀呀呀呀呀

网友:
拆的人好有水平!

网友:
看来做工还是挺好的

网友:
估计还是买的人少。

网友:
应该是玩具中的专业设备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啊。

网友:
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长期潜水员,躺枪了,努力发帖升级

网友:
很好,继续加油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不过如果真是所说的用的比较好的传感器的话,999真的不算贵,市场上传感器残次不齐,就怕不是真的好传感器

网友:
非常不错的产品。值得学习

网友:
这工艺相当不错啊,不知道哪家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风扇有什么用?

风扇让空气进到里面

网友:
做得很不错哦。

网友:
这个东西这个价格就决定是小众产品, 你测出空气差又有什么用 ?不过加点钱直接上空气净化器。

网友:
不是有墨迹的某领导在论坛吗

网友:
无论多么牛逼的产品,都少不了热熔胶的身影。

网友:
不知道现在卖的怎么样了

网友:
做成产品就是不一样~

网友:
技术很牛啊,做的不错的产品

网友L:
觉得单纯的检测设备销量不会大,如果把空气净化做到一起才是大众所需要的。

网友:
文章好枪法....东西不错....可惜用途太鸡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觉得单纯的检测设备销量不会大,如果把空气净化做到一起才是大众所需要的。 ...

那净化器的成本会大幅度上升,没有必要

网友:
要是有跟bam或dylos对比的数据,会更有说服力

网友L:
引用 网友M:
那净化器的成本会大幅度上升,没有必要

相反,空气净化才是必要的。

网友:
好多高清大图啊。

网友:
做得蛮漂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相反,空气净化才是必要的。

你曲解我的意思了
我是说,净化器才是根本,如果集成这种高精度检测传感器,成本会大幅提升。比如原来3000元的净化器,有检测pm2.5功能的要4000元,很多人不会多花1000元买检测功能。所以没必要集成在一起

网友:
相机不错呀,图片拍的挺清晰的!

网友:
”整个核心抽出的那一刻,让人想起《钢铁侠》第一集中小辣椒伸手从托尼体内取出过期反应堆的画面“,哈哈,有同感

网友:
挺好的东西,性价比确实不高,家用也不需要这么高级的传感器吧

网友:
还别说,用了心了。

网友:
有风扇,内部集灰怎么办?

网友:
这东西看起来集成度很高啊!

网友:
传感器不便宜

网友:
外观和做工都不错。

网友:
看起来蛮精密的, 价格还是接受不了

网友:
真材实料,土豪的玩具

网友:
传感器好贵啊

网友:
结构好复杂

网友:
这个强悍,支持一个

网友:
这是昨天ST研讨会 的三等奖,可惜没弄到,据说是stm32做的

网友:
良心产品,999的价格算是比较厚道了,毕竟有严肃的态度与实际的成本摆在那里

网友(2014-11-19):
产品不错,但销量估计不高,后面也许有更实用的产品推出。

网友:
不错不错,有钱了要买一个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2014-12-20):
很想知道什么人用这个,是因为有需求还是因为有钱。

网友(2015-05-16):
真漂亮,挥手检测功能不错,不知道是不是用两颗接近传感器实现的

网友:
这种LED灯阵是定制的吗,好想自己弄个玩玩

网友:
拆解过程详细,拍照很渣。没有高清大图,这种事情应该让数码之家上的专业拆客完成

网友:
结构设计很不错的。

网友N(2016-05-24):
引用 网友H:
对led灯阵比较感兴趣,网上居然查不到这么小的有卖的

我也在找这种小间距的LED灯点阵,请问有找到相应供应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在找这种小间距的LED灯点阵,请问有找到相应供应商么

没有,不用这种LED了

网友:
那个wifi是庆科的?

网友:
做工挺好的。

网友(2016-07-29):
拆解的真仔细!

网友:
用料扎实,可是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管怎么说

我不会买

+1
精神上鼓励下

网友(2016-10-31):
很棒的帖子!

网友:
有风扇的少不了要除尘

网友(2016-11-30):
单纯的买个检测设备简直就是给自己心里添堵……

网友:
收藏下来,学习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