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可以做直线定位的芯片

楼主(2014-06-05):
各位好:
       我现在有个需求,想判断两个终端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或者近似于直线,误差不太大就行。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实现?芯片价格越低越好,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距离要求20米左右,能达到50米更好。

网友:
两个点肯定在一条直线上啊

楼主:
我没说清楚。这个需要比较明确的方向,比如红外,但是我不想用。还有没有别的?或者做三点一线也行,我先在A设备固定坐两个点,加上B设备上的一个点,这样做三点一线。可是不知道什么器件能做这样的检测

网友:
扯根线,或者用激光笔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