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铺满丝印可以么

楼主(2014-06-05):
我画了一个pcb 可以在顶层铺满丝印吗 这样岂不是就是白色阻焊的效果了~~~

小板子,不需要显示各个元件的名称属性。
这样岂不是省了50元的颜料费~虽然效果不及阻焊。

网友:
完全可以,虽然效果不及。。。

网友:
丝印对铜层的附着力不如阻焊膜。

网友:
可以,没问题

网友:
50可能省不了

网友A:
50省不了的。。你不选颜色或者选绿色,就没有选色费,何来节省50一说?

网友:
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省不了的。。你不选颜色或者选绿色,就没有选色费,何来节省50一说?

我意思是要做白色阻焊的话得加50颜料费,而这样的话也可以做成白色效果,就省50了~

网友:
干嘛要白色的阻焊,白色的不好看。

再说了,丝印效果肯定没有阻焊的好。

网友:
我有款板子就是这么弄的,蛮好的观感,唯一的缺点万一回流焊烤黄了,板子基本报废!

网友:
这样画,一般出来的效果大约是,在阻焊绿油的基础上再印上字符层的白油块;视觉效果不如直接印白油阻焊的好。类似于下图中的这种情况,只不过这个是局部的丝印白油块,不像楼主的整个白油丝印。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文件里顶层和底层绿油层全部都开窗(才不会印阻焊油);然后印上丝印白油块,会出现楼主想要的效果,类似于此图(只不过此图是单面板,这面没有铜皮与线路,只有白色字符丝印);但是这样处理是否牢固可靠就不知了。

以上图片都是早期图片,因光线,像素,显示色差等原因与实物有出入,将就着看吧。

网友:
12楼说的对,白色丝印温度太高会变黄,很丑····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这样的,客户编号还是反着印的

网友:
过孔会有坑  很难看。。。

网友:
可以这么做的,不过不是什么好选择
PS:没必要在阻焊颜色上做手脚,黑色,白色还是蓝色个人觉得都一样,除了忽悠客户

网友:
这样做可以的

网友:
完全可行。197046[/attac himg]

网友(2014-07-14):
有什么用?弱弱的问,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

网友:
把十楼和十一楼放在整个屏幕上看感觉是他俩在赛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