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K60FX芯片的FTM3能正交解码吗?怎么用?

楼主(2014-06-05):
苦于无奈,FTM0做驱动电机,FTM1作舵机用,还有就是FTM2这路能做编码器正交解码,

可是还有一个编码器呢?飞思卡尔K60FX芯片的FTM3能正交解码吗?怎么用?求大神指导或者移植例程

楼主:
还有就是驱动烧了之后拆下来修了,昨天在装上小车已经不能跑完全程了

网友A:
你好,楼主!
FTM进阶功能介绍,请参考手册的第三章,里面有对FTMn各个功能支持有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FTM进阶功能介绍,请参考手册的第三章,里面有对FTMn各个功能支持有详细介绍。 ...

抱歉在哪里,是帖子吗?能给个链接吗?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在哪里,是帖子吗?能给个链接吗?谢谢版主

按照斑竹的意思是这样的。
想查看FTM进阶功能支持,你可以到FSL官网下载你的MCU型号的参考手册,然后你查看参考手册的第三章中FTM介绍就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在哪里,是帖子吗?能给个链接吗?谢谢版主

Sorry, 前几天没有看到你的回复。
5楼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 前几天没有看到你的回复。
5楼是正解。

哦哦哦,查了FTM3模块不能用作正交解码,好像能用pwm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哦,查了FTM3模块不能用作正交解码,好像能用pwm

那就应该不支持啊,因为不是所有FTMn都有支持的。

网友B(2014-09-04):
还没有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解决了吗。

解决了,,不能正交解码,只能用作PWM波输出

网友C:
有那么多解码吗?换个方式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多解码吗?换个方式试试吧.

大哥你应该先看一下评价在回复嘛,,,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