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能批量做板吗?

楼主(2014-06-05):
嘉立创只是打样厂家,还是可以批量生产的?
网上查了下,嘉立创是中国最大的PCB打样厂家,主要以PCB打样为主。
是否也可以批量生产?

网友A:
有小批量业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小批量业务的

下单也是跟打样那样下单么?之前在学校打样过一次,不太清楚。

网友B:
刚下单了几百片 小批量吧

网友C:
不保留菲林,返单照样要跟新做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保留菲林,返单照样要跟新做一样。

的确是这样。以前做板已经问过他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下单了几百片 小批量吧

那还好,也是几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保留菲林,返单照样要跟新做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那个意思

楼主:
返单是什么意思,不保留菲林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返单是什么意思,不保留菲林又是什么意思?

你理解成同一个板第二次做跟第一次做价钱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返单是什么意思,不保留菲林又是什么意思?

去翻翻字典
返单 不 保留 菲林
1个字/词1个字词的看什么意思
或者去问谷歌/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翻翻字典
返单 不 保留 菲林
1个字/词1个字词的看什么意思

王工真有耐心解释:)

网友:
现在菲林比白菜便宜,更比保管费、场地费便宜,所以就没人保留了。

印刷行业也是如此,更多的印刷厂,菲林都不用了,直接是PS板成像。

网友:
我们提供的配套服务有:定制电路板样板与小批量、定制SMT激光钢网、商城可选购元器件。

网友E:
1、小批量能拼板吗?
2、拼板内,能铣异形槽吗?(上次发了个带异形槽,回复不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小批量能拼板吗?
2、拼板内,能铣异形槽吗?(上次发了个带异形槽,回复不能做) ...

小批量:不同线路的板需要分开下单(不要同线路不同线路的板混拼)。单款板大部分能帮拼板出货。但也有要求:拼板后大片尺寸需要7.5CM以上,至少要做50个大片(即50SET)。有时没有刚好合适的小片数量,只能是尽量往那个数量上靠。

小批量同款板拼板出货,系统上有出货方式的选择项,如下图所示:

能共边的板子尽量共边V-CUT出货(如下实物图无间距拼板出货),请尽量不要铣槽或邮票孔连接出货,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会影响生产线的整体运作及效率。谢谢理解!

像这类,无法共边的情况,才帮锣铣圆弧(有间距拼板)再加V-CUT出货。

注:部分异形板可能只锣单片出货,没帮拼板出货。能做下去的,报价同事或做资料的生产工程不会致电给您;实在做不了或需要沟通,才会联系您的下单电话。感谢一直以来的支持,谢谢!

网友:
嘉立创对于小的圆板(2,3cm直径)的是不支持拼板小批量的,直接告知,工艺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成同一个板第二次做跟第一次做价钱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翻翻字典
返单 不 保留 菲林
1个字/词1个字词的看什么意思

谢谢,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