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为何会鼓包呢?

楼主(2014-06-05):
是充电器有问题还是电池有问题?
一般用得都是原装电池和充电器但还是鼓包

网友:
電池充放電溫度過高-->散熱問題

网友:
多半是过充引起的吧,过充导致电池内部短路发热鼓包。

网友A:
有以下原因:
1. 保护板漏电;
2. 充电 IC 过充;
3. 电池被损伤;
3. 电池质量问题.

你是用万能充对电池充电的?

网友:
质量过关的原装电池大肚子几率小很多,山寨的原装电池不算

网友:
电容老化,耐电压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以下原因:
1. 保护板漏电;
2. 充电 IC 过充;

原机带的线充(0.7A),电池也是原厂的(日本产的电芯),三星7572的电池用了一年一直没鼓,只不过前几天用了一下红米note的2A线充,当时也没事,但昨天发现手机后壳盖不严并且卡扣被鼓断一个。

网友:
红米note的 充电限制电压 是4.35V的,用这个充非红米的电池会过充的

网友B:
红米系列的电池的充满的电压都是4.35V的,比别的手机的4.2V高了0.15V的

网友B:
电池参数看着里 http://www.mi.com/item/1141600014#goodsParam

我这里实际测量过红米和红米1S的电池的充满电压,确实都是4.35V的,不是一般电池的4.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参数看着里 http://www.mi.com/item/1141600014#goodsParam

我这里实际测量过红米和红米1S的电池的充 ...

那小米的移动电源5200的充电电压是否也能过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米系列的电池的充满的电压都是4.35V的,比别的手机的4.2V高了0.15V的

充电IC是在手机里面,而不是充电器,4.2还是4.35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IC是在手机里面,而不是充电器,4.2还是4.35没关系。

是的,以前电池鼓包的手机总是鼓,而不鼓的总是不鼓包,比如以前用过两款摩托的手机,一个易鼓另一个就没鼓过包。
看来得换座充来充电了!

网友:
不是过热引起,过放电会导致怀孕,有个专用名词:“气胀”。

网友:
过充或过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充电IC是在手机里面,而不是充电器,4.2还是4.35没关系。

的确是这样的,我前面可能描述的不够清楚,这里准确的描述是如果把电池取出来放到红米的外部座充上充电的话,因为红米系列的电池的充满的电压设定是4.35V,所以如果用红米的外部座充(这个座充是指支持直接把电池从手机上拔下来在外部座充上充电,不需要通过手机来对电池充电的座充)直接对普通的电池充电的话会电压过充。

网友:
用原装充电器,和电池不鼓,但是也要看原装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这样的,我前面可能描述的不够清楚,这里准确的描述是如果把电池取出来放到红米的外部座充上充电的 ...

那品胜等万能充对红米的电池充不满吧?因为它只能充到4.2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品胜等万能充对红米的电池充不满吧?因为它只能充到4.2伏

是的,不过影响不大,也就是9x%和100%充满的区别,对实际的使用时间差别很小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机带的线充(0.7A),电池也是原厂的(日本产的电芯),三星7572的电池用了一年一直没鼓,只不过前几天 ...

正常电池有 8%~10% 的膨胀公差, 膨胀的严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电池有 8%~10% 的膨胀公差, 膨胀的严重不?

后盖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