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Acer4930G-581G16Mn 主板烧了PC42,求资料

楼主(2014-06-05):
伤心,笔记本Acer Aspire 4930G-581G16Mn 主板烧了一个标号PC42的1206 尺寸的电容,如图示。
开不了机,一点反应都没,灯都不亮。
作为电工想试修下,苦没资料,不知坛友有没有,提供下原理图,和PCB打料图。
在网上下了一原理图好像对不上。
求资料,求指点。(有些图拍的不好)  编辑加文字说明图片

网上下载的原理图

烧掉pc42位置

烧掉pc42位置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主板加工厂代码

网友:
看起来像是电源部分

网友A:
看你的图纸43页是1000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纸43页是1000P的,

开始我觉得是1000p,可其它元件对不上号,这个电容烧焦了,烧断了一头,
铜皮焊盘都烧了,不知周边元件有没问题,想查查。
起因,不知是不是电池拿出来放久了,废了,插进去,大电流烧了。(改错字)

网友B:
LZ查BQ24751相关电路吧,或者重新找图纸,找代号la-4201的图纸。根据经验,记得BQ24751像是充电管理ic。

网友C:
台系的产品, PCxx, PRxx, PQxx, 都是power部分的零件, 你这估计不止烧了电容, 应该还有其他零件如MOSFET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查BQ24751相关电路吧,或者重新找图纸,找代号la-4201的图纸。根据经验,记得BQ24751像是充电管理ic。 ...

嗯,就是图资料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系的产品, PCxx, PRxx, PQxx, 都是power部分的零件, 你这估计不止烧了电容, 应该还有其他零件如MOSFET烧 ...

对,能把电容烧断,铜皮焊盘烧了,一定还有其它元件烧了

楼主:
网上买的原理图
想不明为什么烧PC42  电容。

网友:
电路图在此:

PC42那个是充电上管电源滤波电容,这个瓷片电容旧机子上经常有问题的,主是是受潮了短路。
由于PC42烧了,主要检查的是公共点是否有电压,就是PC42接正极那是否有19V适配器过来的电压,如果没有,极有可能是因为PQ9,PQ10两个保护MOS管过流损坏,如果管子没问题,那检查管子的G极是否为低电压,如果不是,极有可能是PU5 BQ24751损坏了。

楼主:
非常谢谢的资料和修理思路

楼主:
attach://198602.jpg谢天谢地,修好了,某宝买了 tps51427 电源IC 换上,和 检查了周边元件,换了几个电容电阻,见附图。
由于tps51427 电源IC  QFN32的, 6脚焊盘烧断了(见图),造成非常难焊,
我在焊盘上焊了一根0.1mm的漆包线,打胶水固定,飞到电容焊盘上,再焊QFN,
又由于垫漆包线,焊盘高了,其他脚非常难焊,风木仓,加烙铁,焊上了。
PC42 不知为什么爆了,可能是潮湿,在坏主板上拆了个补上。

造成这次烧鸡的原因,是一年前给他喝过汤,没去清理,发霉,爆掉了。
不幸中大幸,没爆太多元件。
谢谢 坛友error_dump 资料
attach://198602.jpg
attach://198603.jpg
attach://198604.jpg
attach://198605.jpg

网友C:
厉害, 这都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 这都修好了

有几分运气了。如在电脑维修站,不是难事,有仪器,图纸,元件。
苦于个人没有这些。
问了修理的人,换一主板和修理,都400~500块。反正这样,试修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