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驱动 DC 48V 马达的H桥驱动 IC

楼主(2014-06-06):
马达的规格是 DC 48V , 动作电流不超过1A, 我想使用H桥方式驱动, 请问有那一颗IC可用?

网友:
mos管也可以

网友:
mos管加ic比较靠谱

网友:
分立元件直接搭,这个貌似不是很难

网友:
两臂桥即可

网友(2015-04-09):
IC没有
发一个我做的供参考

网友:
拆了个车库门的控制板,电路很简单。就用了两个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然后继电器直接接电机控制正反转,电路不用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