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程序运行问题

楼主(2014-06-06):
用JTAG进行下载程序。并通过JTAG给MSP430供电。通过IAR调试窗口,可以看到P3OUT=0x00; 但是用万用表实际测量引脚电压,发现还是1.4v左右。当运行使P3OUT=0XFF时,实际引脚电压也是1.4v.这是怎么回事?
#include <msp430f6779.h>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top watchdog timer
     //配置PJ口为输出
     P3SEL0 |= 0x00;
     P3DIR |= 0xff;
     while(1)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3OUT ^= 0xff;

          i = 10;
          do i--;
          while (i != 0);

     }

}

楼主:
补充:芯片是:msp430f6779

网友A:
你确定调试方式是硬调试,FET debugg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调试方式是硬调试,FET debugger

是啊!截图

网友:
P3SEL0 是什么  不是 P3SEL吗

楼主:
刚刚第一次发现没有用FET模式。哎,真是粗心啊!可是现在改为FET MODE. 发现也不行啊!

网友:
alt+f7 弹出对话框,点左侧debugger选项,右边的device应该选择FET debugger

楼主:
已经改成了FEC MODE 。发现还是不行。msp430f6779.系统默认的是时钟是DCO时钟。一般需要设置吗?程序里没有进行时钟设置,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B:
这跟时钟啥的没关系。

     P3SEL0 |= 0x00;
这是干嘛呢,
虽然跟你的结果可能关系不大,因为RESET后 P3SEL本来就是0的。

网友C:
P3OUT ^= 0xff;  异或之后等于非运算,运行起来就是不停地电平翻转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跟时钟啥的没关系。

     P3SEL0 |= 0x00;

恩。这个是没多大作用。默认情况下,引脚为GP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P3OUT ^= 0xff;  异或之后等于非运算,运行起来就是不停地电平翻转嘛

是不停地转换,可是我如果设置断点,或者连个led.发现灯不亮,引脚输出一直是高电平啊!现在问题就是这个。是不是我的系统没工作还是怎么的?

网友:
你先别异或反转,先做个确定的高电平输出,测引脚电平。。。

网友:
P3SEL0 |= 0x00;改成P3SEL0 = 0x00;P3OUT=0X00测一下,然后再改成P3OUT=0XFF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