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法收到配置IP?被配置成169.254169.98,这是什么IP?

楼主(2014-06-06):
选择手动配置IP,IP显示值都不是自己配置的,显示169.254169.98,上网正常。无法正常访问网络邻居。。。

网友:
建议你配置完成后,先禁用网卡,然后再启用,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没分配到IP,或者你电脑上的TCP/IP坏了。重启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路由傻了。

网友:
明显没有连上网络,操作系统分配的IP

网友:
未能正确获取IP地址。

至于为什么是169.254..... 参考 http://tools.ietf.org/html/rfc3927

网友:
这个地址表示你ip分配错误,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