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德国平衡车程序

楼主(2014-06-06):
/*****************************************************
函数 : Get_Tiltangle()
计算的倾斜角度与手工制作的环路滤波器,
计算角速度
*****************************************************/
void Get_Tiltangle()
{
    buf = total_ADXL_GYRO / total_looptime;
    total_ADXL_GYRO -= buf;

    // 加速度输入
    buf = AD_ADXL- ADXL_ZERO+ ADXL_offset;
    total_ADXL_GYRO += buf;

    // 陀螺仪输入
    buf1 = Average_Gyro / total_looptime;
    Average_Gyro -= buf1;

    Average_Gyro += AD_GYRO;
    buf1 = Average_Gyro / (total_looptime / 10);

    // 计算角速度
    buf1 = buf1 - AD_GYRO * 10;
    buf1 *= 35;
    buf1 /= 100;
    Angle_Rate = buf1;

    // 计算倾斜角
    total_ADXL_GYRO += Angle_Rate;
    Tilt_ANGLE = total_ADXL_GYRO / (total_looptime / 10);
}

/************************************************************************/
/*****************************************************
函数 : Algorythmus()
返回限制最高速度的倾斜角,计算行车速度
*****************************************************/
void Algorythmus()

{
    Balance_moment =  Angle_Rate*4 +   5 * (Tilt_ANGLE + Anglecorrection);      // 平衡力矩计算

    Overspeed = fmax(0, Drive_sum - Overspeedlimit);                            // 恢复速度

    if (Overspeed > 0)
    {
        if(MODE == Run)Overspeed_flag = 1;
        Overspeed_integral = fmin(1000, Overspeed_integral + fmin(500, Overspeed + 125));   // 计算速度积分
    }
    else
    {
        Overspeed_flag = 0;
        Overspeed_integral = fmax(0, Overspeed_integral - 100);                 // 计算速度积分
    }
    Anglecorrection = Overspeed / 200 + Overspeed_integral / 125;               // 计算角度校正
    Drive_sum += Balance_moment;                                                // 计算 Drive_sum

    if(Drive_sum >  Drivesumlimit)Drive_sum = Drivesumlimit;
    if(Drive_sum <- Drivesumlimit)Drive_sum =-Drivesumlimit;

    Drivespeed = Drive_sum / 250 + Balance_moment / 40;                         // 计算速度
}

/*****************************************************
函数 : Signal_Processing()
生成启动条件,计算左/右转向信号
*****************************************************/
void Signal_Processing()
{
    if(MODE == Standby)                                    // 待命模式
    {
        PWM_output(0,0);
        Drivespeed=0;
        Anglecorrection=0;
        Overspeed=0;
        Overspeed_integral = 0;
        Drive_sum = 0;
        total_ADXL_GYRO = 0;
        Tilt_ANGLE = 0;
        Average_Gyro = total_looptime * GYRO_ZERO;
        buf2 = AD_ADXL - ADXL_ZERO + ADXL_offset;
        if(buf2 == 0&&(Footswitch==0))                                       // 坚持是开始位置的初始运行系统
        {
            MODE = Run;
        }
    }
    else                                                    // 启动模式
    {
        Steeringsignal =AD_ZHUANWAN - ZHUAN_WAN_ZERO ;           // 得到转向信号

        // 检查 死区
        if(Steeringsignal <- ROCKER_DEADBAND)
        {
            Steeringsignal += ROCKER_DEADBAND;
        }
        else
        {
            if(Steeringsignal > ROCKER_DEADBAND)
            {
                Steeringsignal -= ROCKER_DEADBAND;
            }
            else
            {
                Steeringsignal = 0;
            }
        }

        // 计算减少信号的差速转向
        Steeringsignal *= 7;
        buf2 = Drivespeed;
        if(buf2 < 0)buf2 *= -1;
        buf2 /= 5;
        Steeringsignal /= (buf2 + 7);

         speed_output_LH= Drivespeed + Steeringsignal;               // 差速转向
         speed_output_RH= Drivespeed - Steeringsignal;               // 差速转向
                 PWM_output (speed_output_LH,speed_output_RH);
    }
}
求解德国平衡车程序核心的平衡算法 用到的环路滤波是怎么实现的,哪位有环路滤波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4-10-21):
这手伸的。。。

网友:
这种程序哪里找来的?我也想找找,苦于没有来源,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下?

网友:
程序哪来的?

网友(2014-12-01):
楼主有没有研究透彻呢    透彻了也给我们也分享一下呗

网友(2015-10-29):


网友:
开源的这么多,到底指标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