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论坛里很多资料都是 attach 后缀,没法打开呀

楼主(2014-06-06):
虽然写的是pdf文件,但下载时发现是attach,没法打开?

网友:
后缀自己修改为.pdf直接打开

网友:
按原名改名就行

网友:
下载的时候把文件后缀名改为pdf就没事了

网友:
直接把这个后缀名 制定PDF软件打开就行了

网友(2014-08-26):
谢谢楼上们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楼上各位 其实根本不用改 直接用PDF阅读器也可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各位 其实根本不用改 直接用PDF阅读器也可以打开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