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教反激电源的输出二极管的位置问题

楼主(2014-06-06):
各位大虾,请教反激电源的输出二极管的位置问题
我现在是放在了电解电容的负端,一般是看到放在电解电容的正端,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啊??

谢谢。

楼主:
哎,没人有看法啊?

网友:
同名端搞对了,有毛不同? 除非绕组有公地要求。

网友:
假如大賣的話,貌似有專利問題.自己用沒問題.

网友:
没有截出原边,所以不知道同名端是否是错了。
一般放上、放下好像都可以,具体没有分析过,不过静端变了,原副边跨接的Y电容需要接到静端。

网友:
感觉怪怪地。 单绕组应该可以用吧,没有试验过,但是有共地的多绕组就不行了。 还有就是接到外壳的Y电容得接正极。

楼主:
同名端没问题,我当初截图时,为了不要太多东西看眼花,才直截了关键不懂的一点。给大家添麻烦了。

网友:
这么画 看起来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