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的失重检测中断怎么用啊

楼主(2014-06-06):
MPU6050的失重检测中断怎么用啊,网上找的寄存器版本都没有这个设置。

网友(2014-09-24):
这么久也没有人回复你啊~~~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我也在搞这个

网友:
http://www.i2cdevlib.com/devices/mpu6050#registers
======================================
Free Fall Acceleration Threshold (FF_THR @ 0x1D)

Register Bitfields
[7:0] FF_THR
This register configures the detection threshold for Free Fall event detection. The mg per LSB increment for FF_THR can be found in the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s table of the MPU-6000/MPU-6050 Product Specification document.

Free Fall is detected when the absolute value of the accelerometer measurements for the three axes
are each less than the detection threshold. This condition increments the Free Fall duration counter
(Register 30). The Free Fall interrupt is triggered when the Free Fall duration counter reaches the
time specified in FF_DUR (Register 30).

For more details on the Free Fall detection interrupt, see Section 8.2 of the MPU-6000/MPU-6050
Product Specification document as well as Registers 56 and 58 of this document.
========================================
Free Fall Duration (FF_DUR @ 0x1E)

Register Bitfields
[7:0] FF_DUR
This register configures the duration counter threshold for Free Fall event detection. The duration counter ticks at 1kHz, therefore FF_DUR has a unit of 1 LSB = 1 ms.

The Free Fall duration counter increments while the absolute value of the accelerometer measurements are each less than the detection threshold (Register 29). The Free Fall interrupt is triggered when the Free Fall duration counter reaches the time specified in this register.

For more details on the Free Fall detection interrupt, see Section 8.2 of the MPU-6000/MPU-6050 Product Specification document as well as Registers 56 and 58 of this document.

网友A(2014-06-06):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MOT_THR,0x30);                                    //        0x1F  //Ô˶¯¼ì²âãÐÖµ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MOT_DETECT_CTRL,0x00);          // 0X69  //  MOT_THR  Ë¥¼õƵÂÊ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MOT_DUR,0x01);                                    // 0x20        //³ÖÐøʱ¼ä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INT_PIN_CFG,0x0A);              //        0x37  //ʹÄÜÅäÖà Êä³öÖжÏΪ50umµÄµÍÂö³å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INT_ENABLE,0X40);               //        0x38  //ÖжÏʹÄÜ

网友(2014-11-14):
引用 网友A:
I2C_WriteByte(MPU6050_DEFAULT_ADDRESS,MPU6050_RA_MOT_THR,0x30);                                    //        0x1F  //Ô˶¯¼ ...

这个是不是单独测的每个轴的
如果失重的时候,传感器是倾斜的,还可以检测到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