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IMX6android系统下怎么测试以太网(已解决)

楼主(2014-06-06):
android 4.0 系统下没有配置以太网的设置,怎么通过串口终端来配置以太网的IP 网关 DNS等设置?不知道官方的系统怎么做的?

网友: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转告给对应的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
楼主你好,建议你使用最新的BSP,android4.3的。

网友:
我记得以太网测试有专门的测试工装,具体可以参照示波器提供的软件进行

网友:
楼主你好,关于以太网的设置,你可以在u-boot起来以后在u-boot中设置,或者是系统起来以后通过命令ifconfig来设置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