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512 FLASH擦写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06):
如下:

     MSP430F4512的Information memory明明有256Byte,读写FLASH时在0x10C0-0x10FF部分始终无法写入(其他字节正常),不知为何?
     有遇到相同情况的兄弟出来冒个泡!

-------------------------------------------------------------------------------------------------------------------
后记:
问题解决!
INFO FLASH有一个LOCKA锁,专门锁定segmentA。
多谢帮忙的朋友!

网友A:
你先用原厂的FALSH 读写例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原厂的FALSH 读写例子试试看。

其实就是根据原厂的例程更改的。

楼主:
有兴趣的哥们帮我验证一下

flash.h

/*
********************************************************************************
*有限公司
*                                 研    发    部
*
*                               All Rights Reserved
*
*------------------------------------文件信息-----------------------------------
* 文 件 名: flash.h
* 版          本: v0.01
* 日        期: 2014.03.27
* 作    者:
* 描    述: flash操作函数
********************************************************************************
*/
#ifndef __FLASH_H__
#define __FLASH_H__

/*
********************************************************************************
*                                                 predefinitions
********************************************************************************
*/
// Information Flash
#define SEGMENT_LENGTH                (0x40)
#define SEGMENT_A_ADDR                 (0x10C0)
#define SEGMENT_B_ADDR                 (0x1080)
#define SEGMENT_C_ADDR                 (0x1040)
#define SEGMENT_D_ADDR                 (0x1000)

/*
********************************************************************************
*                                                 include files
********************************************************************************
*/

/*
********************************************************************************
*                                               functions declaration
********************************************************************************
*/
extern void flash_read(int16u addr, int16u num, int8u *buf);
extern void flash_write(int16u addr, int16u num, int8u *buf);

#endif

flash.c
/*
********************************************************************************
*
*                           有限公司
*                                 研    发    部
*
*                               All Rights Reserved
*
*------------------------------------文件信息-----------------------------------
* 文 件 名: flash.c
* 版          本: v0.01
* 日        期: 2014.03.27
* 作    者:
* 描    述: flash操作函数
********************************************************************************
*/

/*
********************************************************************************
*                                                 include files
********************************************************************************
*/
#include "io430.h"
#include "cpu.h"

#include "flash.h"

/*
********************************************************************************
*                                                 predefinitions
********************************************************************************
*/

/*
********************************************************************************
* 函数名称: _erase_segment()
* 输   入: addr 擦除段内的任意地址
* 输   出:
* 作   者:
* 日   期:
* 功能描述: 擦除段
********************************************************************************
*/
//static void _erase_segment(int16u addr)
//{
//        char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
//        Flash_ptr = (char *)addr;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        FCTL3 = FWKEY;                            // Clear Lock bit
//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Erase bit
//
//        *Flash_ptr = 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
//
//        FCTL1 = FWKEY;                            // Clear ERASE bit
//        FCTL3 = FWKEY + LOCK;                     // Set LOCK bit
//}

/*
********************************************************************************
* 函数名称: _read_segment()
* 输   入: addr 读单个Information Segment内的任意地址
*           buf  读取数据指针,大小为SEGMENT_LENGTH
* 输   出:
* 作   者:
* 日   期:
* 功能描述: 读取整个Information Segment的内容
********************************************************************************
*/
static void _read_segment(int16u addr, char *buf)
{
        char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int i;

        // 赋值段起始地址
        Flash_ptr = (char *)(addr & ~(SEGMENT_LENGTH - 1));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or (i = 0; i < SEGMENT_LENGTH; i++)
        {
                *buf++ = *Flash_ptr++;                 // read value from flash
        }
}

/*
********************************************************************************
* 函数名称: _write_segment()
* 输   入: addr 写入单个Information Segment内的任意地址
*           buf  写入数据指针,大小为SEGMENT_LENGTH
* 输   出:
* 作   者:
* 日   期:
* 功能描述: 将buf信息写入整个Information Segment
********************************************************************************
*/
void _write_segment(int16u addr, char *buf)
{
        char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unsigned int i;

        // 赋值段起始地址
        Flash_ptr = (char *)(addr & ~(SEGMENT_LENGTH - 1));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CTL3 = FWKEY;                            // Clear Lock bit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Erase bit
        *Flash_ptr = 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

        FCTL1 = FWKEY + WRT;                      //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

        for (i = 0; i < 64; i++)
        {
                *Flash_ptr++ = *buf++;                   // Write value to flash
        }

        FCTL1 = FWKEY;                            // Clear WRT bit
        FCTL3 = FWKEY + LOCK;                     // Set LOCK bit
}

/*
********************************************************************************
* 函数名称: flash_write()
* 输   入: addr 地址
*           num  写入数据数量
*           buf  写入的数据
* 输   出:
* 作   者:
* 日   期: 2014.05.06
* 功能描述: 写入数据到flash中
********************************************************************************
*/
//int _flash_write(int16u addr, int8u num, int8u *buf)
//{
//        char *ptr;
//        char *buffer[SEGMENT_LENGTH];
//        int8u i;
//        int16u addr_start;
//
//        addr_start = addr & (SEGMENT_LENGTH - 1);
//
//        // 拷贝数据到临时缓存区
//        ptr = (char *)(addr_start);
//        for (i = 0; i < SEGMENT_LENGTH; i++)
//        {
//                buffer[i] = *ptr++;
//        }
//
//        // 更改缓冲区数据
//        ptr = (char *)(buf + (addr - addr_start));
//        for (i = 0; i < num; i++)
//        {
//                buffer[addr - addr_start + i] = *ptr++;
//        }
//
//        // 擦除段
//        _erase_segment(addr);
//
//        // 回写数据到flash
//        _write_segment(addr_start, buffer);
//}

/*
********************************************************************************
* 函数名称: flash_read()
* 输   入: addr 地址
*           num  读取数据数量
*           buf  读取的数据
* 输   出:
* 作   者:
* 日   期: 2014.05.06
* 功能描述: 读取flash中的数据
********************************************************************************
*/
void flash_read(int16u addr, int16u num, int8u *buf)
{
        char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int i;

        Flash_ptr = (char *)addr;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or (i = 0; i < num; i++)
        {
                *buf++ = *Flash_ptr++;                // read value from flash
        }
}

/*
********************************************************************************
* 函数名称: flash_write()
* 输   入: addr 地址
*           num  写入数据数量最大为SEGMENT_LENGTH
*           buf  写入的数据
* 输   出:
* 作   者:
* 日   期: 2014.05.06
* 功能描述: 写入数据到flash中
********************************************************************************
*/
void flash_write(int16u addr, int16u num, int8u *buf)
{
        char *ptr;
        char buffer[SEGMENT_LENGTH];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offset;                        // 偏移
        unsigned int first_segment;                // 第一段地址
        unsigned int second_segment;        // 第二段地址

        // MCLK/3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
        FCTL2 = FWKEY + FSSEL0 + FN1;

        offset = addr & (SEGMENT_LENGTH - 1);
        first_segment = addr & ~(SEGMENT_LENGTH - 1);
        second_segment = first_segment + SEGMENT_LENGTH;

        if (addr + num <= second_segment)        // 操作处于单个段内
        {
                // 读数据到缓存
                _read_segment(first_segment, buffer);

                // 更改缓存数据
                ptr = buffer + offset;        // offset
                for (i = 0; i < num; i++)
                {
                        *ptr++ = *buf++;
                }

                // 回写数据到缓存
                _write_segment(first_segment, buffer);
        }
        else        // 操作处于两个段内
        {
                //------操作第一段----------------
                // 读数据到缓存
                _read_segment(first_segment, buffer);

                // 更改缓存数据
                ptr = buffer + offset;        // offset
                for (i = 0; i < SEGMENT_LENGTH - offset; i++)
                {
                        *ptr++ = *buf++;
                }

                // 回写数据到缓存
                _write_segment(first_segment, buffer);

                //------操作第二段---------------
                // 读数据到缓存
                _read_segment(second_segment, buffer);

                // 更改缓存数据
                ptr = buffer;        // offset = 0
                for (i = 0; i < num - (SEGMENT_LENGTH - offset); i++)
                {
                        *ptr++ = *buf++;
                }

                // 回写数据到缓存
                _write_segment(second_segment, buffer);
        }
}

网友B:
INFO的FLASH读写有专门的锁的。
有专门读写INFO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FO的FLASH读写有专门的锁的。
有专门读写INFO的例程。

INFO FLASH 256字节分4段,前3段读写都正确,唯独最后一段写入没反映,仿真查看最后一段全是0xFF。

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段还有特殊处理,我再看看datasheet(其实还真没有认真看flash这一部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FO的FLASH读写有专门的锁的。
有专门读写INFO的例程。

还真有一个LOCKA锁,专门锁定segmentA。

哥们,太谢谢你了,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FO的FLASH读写有专门的锁的。
有专门读写INFO的例程。

多谢哥们了,如你所言,确实是有LOCKA锁的原因,现在我的问题圆满解决了。
再次感谢所有帮忙的朋友。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大家都很高兴。
仿真器每次upload程序的时候,偶然发现infoA总是擦不干净,
后来调查了一下,知道了有个特别的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大家都很高兴。
仿真器每次upload程序的时候,偶然发现infoA总是擦不干净,
后来调查了一下,知 ...

看来你是用了不少430的片子,我是第一次使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共享下最后的读写代码?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430直接上项目,查看了不少,就怕有漏的。
我刚开始以 ...

读写代码上面的回复中有啊!

唯一不同的是擦除时将LOCKA复位,如下:

static void _write_segment(int16u addr, char *buf)
{
        char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unsigned int i;

        // 赋值段起始地址
        Flash_ptr = (char *)(addr & ~(SEGMENT_LENGTH - 1));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FCTL3 = FWKEY + LOCKA;                    // Clear Lock bit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Erase bit
        *Flash_ptr = 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

        FCTL1 = FWKEY + WRT;                      //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

        for (i = 0; i < SEGMENT_LENGTH; i++)
        {
                *Flash_ptr++ = *buf++;                // Write value to flash
        }

        FCTL1 = FWKEY;                            // Clear WRT bit
        FCTL3 = FWKEY + LOCK + LOCKA;             // Set LOCK bit
}

楼主:
FLASH次数有限制,这个没办法啊!只能尽量减少擦写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