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ome缓存改到Ramdisk后加载网页不正常

楼主(2014-06-06):
笔记本内存有点大(16G),所以分了2G的Ramdisk,把系统temp、几个浏览器的缓存都放到Ramdisk上去了,
浏览器我用的最多的是Chrome,发现偶尔有网页点开后什么都不加载,就是空白一片的页面,需要刷新一下才会加载内容。
有没有人知道原因或者有碰到Ramdisk的其他问题?

其实用Ramdisk速度也没快多少,因为用的是SSD。

网友A:
我只把temp设在ramdisk上。。。一切正常。chrome移动缓存太麻烦。

网友B:
貌似是chrome启动时增加一个命令行选项,我以前用过,后来就没用了,感觉提升不明显嘛。。。。隐身模式默认不会写tem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chrome启动时增加一个命令行选项,我以前用过,后来就没用了,感觉提升不明显嘛。。。。隐身模式默认 ...

我用的是mklink的方式。现在的问题是移动缓存后感觉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把temp设在ramdisk上。。。一切正常。chrome移动缓存太麻烦。

确实是比其他浏览器都麻烦。再试几天,还不好用就恢复算了。

网友:
用过ramdisk  但是感觉chrome缓存的效果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