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RAM不够用

楼主(2014-06-07):
最近做了个zigbee的项目,用的是CC2530, 协议栈使用V2.5.1, CC2530 256KB flash, 8KB ram, 发现协议栈使用了6K多的ram,留给app的ram 2K不到,终端节点还够用,但是协调器处理数据比较多,有点吃力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再加一个单片机,CC2530只负责通讯。 数据处理交给另外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一个单片机,CC2530只负责通讯。 数据处理交给另外的单片机。

已经加了,协调器要跟主控芯片通信的,接收终端的数据,上报给主控,

网友:
你是不是将所有数据收完了,再上报的啊?
不能一边处理,一边上报吗?

楼主:
没有全部收到再处理了,就是收到终端数据,上报,收到主控的数据,下发.
协调器跟主控之间有协议的,要解析协议,需要有重发机制,所以占用了一部分缓冲.
uart0, uart1都启用了,也占用了不小的ram,uart0跟主控通信,uart1打印调试信息

网友(2014-09-30):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尽量让协调器的CC2530功能做单一,逻辑重发机制都留给单片机做。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LZ带了多少个节点?传输速度怎么样?

网友:
用我们家的,GAINSPAN ,GS2100MI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