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LPC4357的网友没?双核中的M0不能单独控制GPIO吧?

楼主(2014-06-07):
本来打算用它做一个产品,用M0控制一部分GPIO和一个串口。。。

看数据手册,外设都是M4控制的。

楼主:
从哪儿设置?

网友(2014-08-01):
今天也看了一下IPC的内容,在AHB总线上,M4 M0都可以看做是设备,访问外设都需要通过AHB总线进行仲裁。所有M0和M4有相同的权利。
M0直接按照寄存器访问即可。但是M0的中断数量相对M4要少。还有一点要注意,外设开启中断后,如果M0 M4也都打开相应的中断。中断到来后,应该是都响应的。这应该需要软件来处理。(没有验证,只是猜测)

另外,看了下IPC。其实,M0与M4只有相对一个中断来通信,其余的都是软件来搞定的,也就是随意性比较大。那个IPC的规则,应该是NXP给用户提供的一个可选项,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一个消息列队。因为整个篇幅没有一个硬件寄存器来限定规则的。

以上是看过手册后的感想,有待验证。希望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