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1302设置的时候,是否需要设置星期几?我觉得不用.

楼主(2014-06-07):
我觉得不用.
因为你在设置了年,月,日的时候,星期几可以算出来的呀

然后.这个好像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他的星期几是可以自动补偿的吧

网友:
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
星期需要自己设置,芯片不会自己计算,当然你的软件可以事先自动计算以后写入芯片
如果不用星期可以忽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星期需要自己设置,芯片不会自己计算,当然你的软件可以事先自动计算以后写入芯片
如果不用星期可以忽略设 ...

奥奥奥奥..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