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FIFO仿真输出总是高阻态啊?------------

楼主(2014-06-07):
只有FIFO仿真也是这样

module        fifotest;

reg clk;
reg[7:0] datain;

reg[6:0] countx;
reg wr_req;
reg rd_req;

wire[7:0] dataout;
wire full;
wire empty;

initial
begin
        clk <= 1'b0;
        countx<=7'h0;
        datain<=8'ha3;
end

always
  #5 clk <= ~clk;

always @( negedge clk )
begin
        countx <= countx + 7'h1;

        if( countx[6:0]==7'd40 )
                datain <= datain+8'h1;
        else if( countx[6:0]==7'd50 )
        begin
                wr_req <=  1'b1;
//                wr_req <= !full;
        end
        else if( countx[6:0]==7'd60 )
        begin
                rd_req <=  1'b1;
//                rd_req <= !empty;
        end
        else
        begin
                wr_req <= 1'b0;
                rd_req <= 1'b0;
        end
end

        rx_fifo U1(        .clock(clk),
                        .data(datain),
                        .rdreq(rd_req),
                        .wrreq(wr_req),
                        .empty(empty),
                        .full(full),
                        .q(dataout) );

endmodule

楼主:
哎,刚接触FPAG,网上到处也没找到,但找到如何从Quartus自动启动仿真,出乎意料正常了,可能先去自己加的文件不够,但也没报错,也不知道先前缺什么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