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 系统调用的返回值问题???

楼主(2014-06-07):
rtx的任务tcb中有ret_val和ret_upd这两个关键变量,前一个是储存系统调用返回值,后一个用于指示当本次系统调用将产生任务切换时,用于指示下次切换到本任务时,更新返回值,原因是再次切换回本任务时系统调用结果可能不同

系统调用函数中,当可能产生任务切换的情况时,一般都会更新ret_val值,用于表明函数返回值可能不可靠,最终的返回值应该从ret_val取得,到这里没有问题

很奇怪的是,某些明显会有任务切换的情形,竟然没有显式对ret_val赋值,这样的话返回值可能就会有问题呀???比如信号量发送函数

/*--------------------------- rt_mbx_send -----------------------------------*/

OS_RESULT rt_mbx_send (OS_ID mailbox, void *p_msg, U16 timeout) {
  /* Send message to a mailbox */
  P_MCB p_MCB = mailbox;
  P_TCB p_TCB;

  if (p_MCB->p_lnk != NULL && p_MCB->count == 0) {
    /* A task is waiting for message */
    p_TCB = rt_get_first ((P_XCB)p_MCB);
    *p_TCB->msg    = p_msg;
    p_TCB->ret_val = OS_R_MBX;
    rt_rmv_dly (p_TCB);
    rt_dispatch (p_TCB);
    os_tsk.run->ret_val = OS_R_OK;
  }
  else {
    /* Store message in mailbox queue */
    if (p_MCB->count == p_MCB->size) {
      /* No free message entry, wait for one. If message queue is full, */
      /* then no task is waiting for message. The 'p_MCB->p_lnk' list   */
      /* pointer can now be reused for send message waits task list.    */
      if (timeout == 0) {
        return (OS_R_TMO);
      }
      if (p_MCB->p_lnk != NULL) {
        rt_put_prio ((P_XCB)p_MCB, os_tsk.run);
      }
      else {
        p_MCB->p_lnk = os_tsk.run;
        os_tsk.run->p_lnk  = NULL;
        os_tsk.run->p_rlnk = (P_TCB)p_MCB;
        /* Signal the 'isr_mbx_receive ()' that the task is waiting */
        /* to send a message */
        p_MCB->isr_st = 1;
      }
      os_tsk.run->msg = p_msg;
      rt_block (timeout, WAIT_MBX);                                                                //这里为何没有对ret_val赋值
      return (OS_R_TMO);
    }
    /* Yes, there is a free entry in a mailbox. */
    p_MCB->msg[p_MCB->first] = p_msg;
    rt_inc (&p_MCB->count);
    if (++p_MCB->first == p_MCB->size) {
      p_MCB->first = 0;
    }
  }
  return (OS_R_OK);
}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当任务进入延时链表后,会在超时后重新调度并且在那里对ret_val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