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的缩位运算符|是不是很占逻辑资源?

楼主(2014-06-07):
如题,有个工程,
定义了如下变量:
reg [47:0]   index;
然后代码里面有如下比较判断

if(|index) begin
end

这种情况下,编译结果是LE使用了4648,
而将判断条件里面的内容稍微改动一下,如下:

if(index>0) begin
end

编译结果居然只需要使用LE:4527,差值达到了

4648-4527=121个,很吓人啊。

请各位大虾科普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综合器综合结果不同吧。改下约束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FPGA延时差不多,3级逻辑。XILINX自带的XST没有见过类似情况。

网友:
等待高手解惑

网友A:
|index   意思好像是index[0]|index[1]……index[47]
index>0   只要判断某些bit的值就可以了
差距显而易见

另外,你改变了if的条件,其他地方也可能会有改变的,不单单是这一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dex   意思好像是index[0]|index[1]……index[47]
index>0   只要判断某些bit的值就可以了
差距显而易见 ...

恩,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