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S2005 MFC写的小程序如何在别的电脑上正常运行

楼主(2014-06-07):
RT,用VS2005 MFC写的小程序怎么样能像网上下载的那些单片机调试助手一样,

只有一个.exe在没装VS或VC的电脑上多可以运行,这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链接选项里要选静态链接库,不要选动态链接库,具体细节记不清了,自己看看资料吧。

网友B:
查看 发布程序 的相关资料,三言两语说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选项里要选静态链接库,不要选动态链接库,具体细节记不清了,自己看看资料吧。 ...

是这样选择就可以了吗?

但我这样边出来的还是不行,在没装VS的电脑双击什么反应也没有,

网上好像还说要把一些DLL拷过去,不能像那些调试助手一样就一个可执行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 发布程序 的相关资料,三言两语说不完。

我看到的发布程序说的是如何生成安装程序,在别的电脑上要安装,

怎么样弄成单个可执行文件免安装的呢

楼主:
看了MSDN里面的说的是生产安装程序,没看到我想要的貌似

网友:
vc6.0才有可能

网友:
免安装绿色版和安装版是两个概念。
安装版要专门的打包工具。

网友C:
VC的程序选为静态库应该就可以了,除非你程序中用了特殊控件,我用VS2008写的VC串口调试程序,按照这样编译后,生成的.exe文件直接拷贝到其它windows系统中,可以直接运行。

用VS2008写的C#程序,在系统中装了.net3.5环境后,也是直接可以运行,无需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的程序选为静态库应该就可以了,除非你程序中用了特殊控件,我用VS2008写的VC串口调试程序,按照这样编译 ...

是的,我后面才发现,我使用了串口控件类,然后在别的电脑上可能没这个控件所以不行,感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