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人体姿态 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4-06-07):
请问 如果要监测一个人的姿态  起立 下蹲    等 姿态  最简单的传感器是什么 。检测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
微软有个体感摄像头,楼主可参考看看

网友:
百度体感摄像头,还是蛮多的哦!乐视 PS4 eye

网友:
买个微软的体感游戏机吧 kinect

网友:
我也想做来着 不会呀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 配上相应算法

网友:
mpu6050可以试试

网友A:
kinect 是基于双目视觉的体感  能识别大概的动作 是XBOX配套的 底层很开放
Leapmotion 也是基于双目视觉 专门识别手势 SDK已经更新到2.0.1 但是底层不开放 开发游戏基本够用

网友:
还是算法重要啊,微软的kinect开发比较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kinect 是基于双目视觉的体感  能识别大概的动作 是XBOX配套的 底层很开放
Leapmotion 也是基于双目视觉 专 ...

kinect one是structure light,结构光原理。不是双目。
kinect 2 是tof,更牛b一点。

网友:
检测姿态要看你选用的传感器以及放置位置,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都可以的。当前用加速度传感器的貌似多一些,多采用滑动窗口技术,做频域分析,检测速度应该不是很高;用陀螺仪的话对时域上的波形分析复杂些,不过精度也高,实时性更好。

楼主:
太感谢大家了

网友:
楼主目前打算怎么做?是用基于视频的还是基于穿戴的,我目前也在做这个检测,不知道能否交流。

楼主:
想做个基于穿戴的

楼主:
现在还有没计划怎么做 先收集下资料勒

网友:
三轴加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