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自美国手持万用表中的集成电路不知何功能?

楼主(2014-06-08):
(图片)

楼主:
还有电路板和PCB图片

网友:
为什么要折了呢

网友:
芯片打标BI,PCB也有BI字样,莫非是定制芯片?

网友:
普通的4000和74系列的芯片可能性最大。hp定制了丝印。在维修手册里明确表明这个数字实际是cd4xxx或其他的型号

楼主:
不是普通的IC,这表是LCD 三位半的,全表只用了三只IC, 显示一块,其它二块,和国产的表不一样;
查了好长时间,不知是何表,更不知IC;
三只表板是外购的,没有外壳,故不知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