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中国电信光猫只能一台设备上网

楼主(2014-06-08):
家里的中兴光猫zxa10  f460,宽带10M。现在接个盒子只用来看电视,想连多一台电脑上网都上不了,如下图,连上了也是有个叹号,手机也是一样连得上,却无法上得了网。想当于只能连一台设备!度娘无解,求坛里大神看看有无方法弄得可看电视,多台设备可以上网!

网友:
telnet 路由器
用户名:root
密码:telecomadmin

执行命令:sendcmd 1 DB p UserInfo
找出超级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

命令 sendcmd 1 DB p CltLmt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解释:查看一下当前的用户数量
命令 sendcmd 1 DB set CltLmt 8 Max 9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解释:修改最大用户数为9,原来是5,可以改成其他数目,建议最大数目不超过255命令
sendcmd 1 DB set CltLmt 8 Enable 0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解释:去掉限制,部分地区可能有这个检查,为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将这个值改成0命令
sendcmd 1 DB save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解释:修改保存
直接修改超级密码:

命令 sendcmd 1 DB p UserInfo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解释:修改保存
命令 sendcmd 1 DB set UserInfo 0 Username admin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解释:修改用户名为admin
命令 sendcmd 1 DB set UserInfo 0 Password password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解释:修改密码为password
命令 sendcmd 1 DB save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解释:修改保存
删除电信远程控制:
命令 sendcmd 1 DB p MgtServer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解释:查看一下当前的电信远程控制命令
sendcmd 1 DB set MgtServer 0 URL http://127.0.0.1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解释:简明的方法是把 服务器 URL 改掉命令
sendcmd 1 DB set MgtServer 0 Tr069Enable 0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解释:禁用TR069远程控制命令
sendcmd 1 DB save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解释:修改保存

网友:
连无线也开始限制了?

网友:
3楼 +1                 接路由器

楼主:
这个猫应该带有路由功能了,后面有4个网孔,包括一个ITV网孔,不过看电视是用其他网孔,不用ITV.  现在我发帖就是连它的无线发的,但是台式机连网线,和手机用它的WIFI就是上不了网。光猫后面没有路由器了,也没买有。

网友:
是特别恶心,我的被限制了2台电脑,我把WIFI发射功率改100%,没多久就恢复默认值80%,电信后台控制,太TMD恶心

网友A:
这些光猫基本上都有一个高级账号。默认是关了很多基本功能的。搜索一下就有解决方法了。

网友:
这个猫用过,内置无线功能,当时用过一段时间,可以多台电脑以其上的,不够可能区域不同,不一样

网友:
f460找超级密码,然后解锁N多功能。

网友:
http://hi.baidu.com/fengjian0304/item/695e2010998bc4466926bbba

但是不一定适用,因为FW有各种版本

网友:
找电信啊,就说家里iphone,安卓都要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光猫基本上都有一个高级账号。默认是关了很多基本功能的。搜索一下就有解决方法了。 ...

我也用高级帐号进去过,不知弄啥,上次没备份,删 了一个网络,搞得怎么弄也没上得网开,只好叫10000号人工上门!

楼主:
今晚再照上面的方法弄一下,如果弄上不了网,明天再叫电信的“工程师”弄

网友:
桥接改NAT,删TR069网管通道,就可以实现无线路由了。

网友:
教程http://www.doc88.com/p-771829573798.html,试试!

网友:
我也是电信的 是20M光纤  直接光猫后面接了个路由器,没有发现有限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用高级帐号进去过,不知弄啥,上次没备份,删 了一个网络,搞得怎么弄也没上得网开,只好叫10000号人 ...

删了就捅菊复位

网友:
终极解决之道:刷系统!!

最快解决之道:干掉路由器电信控制端口,取得最高控制权限。

网友:
网上有破解的教程。

网友:
这个很好破解,百度

网友:
设备型号        F460
硬件版本号        V3.0
软件版本号        V2.30.10P13T5S
我也折腾了很久 这个版本只能用这个方法 亲测有效

网友:
我就用这个,加路由随便用

网友:
不得不说LZ当地电信太无耻了。

网友:
挂2个路由  1号拨号  2号分配IP

网友:
呵呵。这个一体猫我都在用。要破解。电信安装时只能用一个设备的。无线的都关掉了。我回家把教程给你。

网友:
深圳联通宽带,同样问题的路过,有人会解决吗

网友:
电信一直这么恶心。
打电话骂一顿就好了。

网友:
建议使用路由器拨号连接

网友:
再接一级路由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淘宝上有帮忙破解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7-889f-2358623396ba

网友:
电信应是牛哄哄!

网友:
接个路由器,记得别把IP段搞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elnet 路由器
用户名:root
密码:telecomadmin

还要先登一下这个网址http://192.168.1.1/ote

网友:
挂个路由器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elnet 路由器
用户名:root
密码:telecomadmin

在哪里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我在192.168.1.1输入是错误的。  33楼的网址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先登一下这个网址http://192.168.1.1/ote

这个网址不行。

404 Not Found
The requested URL '/ote' was not found on this server.
--------------------------------------------------------------------------------

Mini web server 1.0 ZTE corp 200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网址不行。

404 Not Found

接个路由器吧,我们这边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你是不是用电脑的无线连上了,然后用电脑拨号的?我几个朋友都说只能一台电脑上网,我发现他们都是用无线连的,但是用电脑拨号的。所以就算其它的也连在光猫上了,也肯定是上不了网的,虽然显示的是网络连接了。你可以自己用路由拨号,所有设备都连到路由上,应该是不会限制你这个的,现在家里都是无线设备,基本上不会这么限制单台电脑上网了。

另外,我家里的跟你的这个差不多,但是可以用超级用户进去,可以设置自己拨号,那个ITV的口子可以绑定的,也可以取消,你可以设置成任意端口是ITV ,反之也可。
我用的这个密码登录的(直接登录192.168.1.1)。 用户名:telecomadmin密码:nE7jA%5m

网友D:
百度上一把教程的,破解了,设置到路由模式,让路由器自己拨号,然后解除限制,关TR069.
21楼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上一把教程的,破解了,设置到路由模式,让路由器自己拨号,然后解除限制,关TR069.
21楼是正解。 ...

照21楼设置了。3台手机和一台笔记本都可以上了。MAX改成20去了。

网友:
具体方法公布一下,我只要开电视wifi,手机就不能用了

楼主:
现在家里为了连楼下的一层台式,居然再接了个交换机。(没路由器)。好像也能上,但是连有线台式后,又只能一台WIFI能用。其他的连得上,但是刷不出网页。呆会叫改成光猫的网口去接有线。
21楼的方法第一句不懂,百度后原来是这样,我用WIN7设置的。先运行CMD 命令提示符。输入telnet 192.168.1.1  回车。结果提示TELNET不是内部命令。
再百度,是要开启TELNET 服务。然后就得了。
后面登陆PASSWORD又不对,看网上可能和用户名一样是root.结果真的进去了,然后就按着21 楼下面的。设置。然后好多台手机都可以上了。